有没有前向纠错的芯片

楼主(2023-08-23):
(无正文)

网友A:
不考虑选个好花环么?

楼主:
用的是史莱福灵全球最大的公司的滑环,再说全球只有3家供应商。不会换品牌了。

网友B:
前向纠错+交织编码最简单的就是汉明码
然后利用交织编码方式避免成块的错误
30年前,我在MCS51上做过
利用无线电台传输图像,用于LED屏显示
如果用出错重传的方式,效率太低

网友C:
楼主,添加芯片和算法也挺复杂的,如果用无线的方式,红外,激光,wifi,会不会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向纠错+交织编码最简单的就是汉明码
然后利用交织编码方式避免成块的错误
30年前,我在MCS51上做过

牛,关键是我们想用芯片,不想用算法。请教大牛,有专门的前向纠错的芯片吗,我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添加芯片和算法也挺复杂的,如果用无线的方式,红外,激光,wifi,会不会简单些。 ...

不可能,您知道专门的fec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您知道专门的fec芯片吗?

好像没有
即使有FEC芯片很难纠正成片的错误
干扰经常导致的是成片的错误,而不是1位2位的错误,FEC芯片即使有,也是纠正1位2位的错误
随机的错误仅限于干扰是高斯白噪声,滑环那种环境,干扰肯定不是随机白噪声,一旦出错,就是连续几位,几十位甚至几百位的错误。
不做比特交织是不能纠正成片的错误的

大体流程是
发送端  比特交织,编码,发送

接收端  接收,纠错,获取数据  ,如果存在不可纠正错误,则启动重传机制

当初用的是汉明码,生成多项式忘了,乘以(x+1),可以纠正1个错误,发现2个错误
比特交织块做的比较大,具体忘了
结果相当的好

网友D:
算法实现就是用MCU实现,先把数据用算法处理一下再传输,算是调制,
然后再接收的地方用算法再处理一下,算是解调。
当然,这个FEC肯定有一个编码效率的问题,根据误码率和错误的特性选择合适的FEC算法。
但是也不一定就比出错重发代价小。
如果非得要单芯片方案,那也可以用FPGA自己做一个,把算法放到里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法实现就是用MCU实现,先把数据用算法处理一下再传输,算是调制,
然后再接收的地方用算法再处理一下,算 ...

好的,多谢大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T60。

没找到这个芯片,能否说清楚点,多谢

网友F:
可以把纠错程序做到芯片里,QQ:1625422362

楼主:
QQ加不上,请提供一个微信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QQ加不上,请提供一个微信号。

请告诉我QQ号,发到QQ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