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3是不是只有144PIN才有SQPI外设

楼主(2023-08-23):
GD32E503是不是只有144PIN才有SQPI外设

网友A:
SQPI?你是想说QSPI接口吧?如果这个芯片支持QSPI,不可能必须144PIN引脚才具备,QSPI本身并没有占用多少IO,建议楼主学着看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QPI?你是想说QSPI接口吧?如果这个芯片支持QSPI,不可能必须144PIN引脚才具备,QSPI本身并没有占用多少IO ...

看了数据手册只有GPIOF脚上才有SQPI的功能。PF脚只有144PIN封装的才有

网友B(2023-09-27):
QSPI就多一个引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