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MOS管上并上电容何用

楼主(2023-08-23):
H4全桥,负载是变压器的初级,变压器次级升压8倍,在NMOS管上并上电容是有什么作用?
并上的电容是2.2nF。

网友A:
(1)减小电感产生的电压浪涌对NMOS管的冲击;(2)有可能电容与变压器电感构成谐振,提高输出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减小电感产生的电压浪涌对NMOS管的冲击;(2)有可能电容与变压器电感构成谐振,提高输出效率。 ...

有不少同行认为该电容存在的价值不大,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不少同行认为该电容存在的价值不大,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不好确定。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