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CU 死机问题定位

楼主(2023-08-24):
1. AXF文件反汇编
在C:\Keil_v5\ARM\ARMCC\bin下 fromelf -c xxx.axf -o xxx.txt 生成一个txt文件

2. Ozone调试AXF
非侵入式调试首选,连接之后不复位,重新下载,并选择AXF文件进行调试。

查看Register窗口,如果LR寄存器数值为0XFFFF_FFF9 表示为返回线程模式,并使用主堆栈(SP=MSP)
如果LR寄存器数值为0XFFF_FFFD 表示为使用线程堆栈(SP=PSP)

LR寄存器非以上值时,SHIFT+F10 跳过while(1),直到HardFault_Handler顶层目录,再查看LR寄存器

优先查看PSP寄存器,找到对应内存信息后保存该片信息。

分析时找到上面保存的内存片信息中的flash地址(通常为0x08xxxxxxxxx)找到

再将flash地址最低位清零,在反汇编文件中找对应地址

把内存片中的flash地址 遍历一遍找到调用关系

3. 错误分析
可以通过Registers->CPU->Peripherals->SCB 中查看错误标志分析

cm_backtrace
打开该组件后会在HardFault时打印AXF文件名称、出错线程、堆栈信息、寄存器信息。
找到addr对应data中的flash地址
使用addr2line -e xxx.axf -a -f deadbeef 0800xxxx 就可以输出对应函数和所在.c的行号

Ozone及addr2line.exe在我的链接中自取。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墨染 锦年」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4710568/article/details/127753045

网友A(2023-10-05):
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 MCU 的供电电压是否稳定且符合规格要求

网友B:
需要重现MCU死机的问题,这可以通过使用一些测试工具或者设备来实现。

网友C:
中断处理程序是否正确配置和处理

网友D:
检查代码中的内存使用情况,包括堆栈和堆的使用

网友E:
看门狗定时器用于检测 MCU 是否运行正常

网友A:
所有的硬件连接正确无误,包括电源供应、时钟信号、引脚连接等。检查是否有短路、开路或接地等问题。

网友F:
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或过低,可能会导致MCU死机。

网友G:
可以使用Keil、IAR等编译器自带的调试工具来分析MCU的代码和寄存器状态。

网友H:
仔细检查MCU的代码逻辑,包括中断处理程序、循环等。

网友I:
可以使用仿真器对代码进行调试,观察程序运行状态,以排除代码问题

网友J:
查找潜在的逻辑错误、无限循环、死锁等问题

网友K:
如果MCU与其他外部设备进行通信或交互,可以先断开这些设备,看看是否还会出现死机问题

网友:
检查MCU的电源供应情况,包括电源稳定性、电源电压和电流是否满足要求。确保电源供应没有波动或噪声。

网友H:
MCU死机可能是由于硬件连接问题导致的

网友L:
程序跑飞、死循环、缓冲区溢出等

网友A:
检查MCU的代码,查看是否有错误或者不合理的逻辑,这可能会影响MCU的正常运行。

网友M:
检查所有硬件连接是否正确且稳固

网友N:
需要检查程序中的错误和漏洞,以确保程序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O:
在程序发生死机时,通过回溯任务堆栈,解析出函数调用的返回地址、入口参数等,并将这些信息打印出来以定位bug

网友P:
提供了一种死机定位的方法,很不错

网友Q(2023-11-06):
看门狗定时器用于检测MCU是否正常运行

网友R:
检查MCU供电电压是否稳定,是否符合规格要求

网友S:
第一次听说这个Ozone工具,空了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T(2023-12-10):
识别潜在的逻辑错误、无限循环、死锁和其他问题

网友U:
有必要重现MCU崩溃的问题,这可以通过使用一些测试工具或设备来实现。

网友V:
查抄代码中的内存利用环境,包含仓库以及堆的利用

网友W:
MCU崩溃可能是由硬件连接问题引起的

网友X(2024-01-09):
您可以使用模拟器调试代码并观察程序的运行状态以排除代码问题

网友Y:
您可以使用编译器附带的调试工具(如Keil和IAR)来分析代码并注册MCU的状态。

网友Z:
分析问题的思路很重要

网友AA:
必要检查程序中的毛病以及缝隙,以确保步伐的正确性以及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