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人机界面通过RJ45口无线连接多台PLC

楼主(2023-08-24):
人机界面是系统和用户之间进行交互和信息交换的媒介,它实现信息的内部形式与人类可以接受形式之间的转换。人机界面产品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硬件部分包括处理器、显示单元、输入单元、通讯接口、数据存贮单元等,HMI软件一般分为两部分,即运行于HMI硬件中的系统软件和运行于PC机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画面组态软件。
人机界面的接口种类很多,有RS232、RS485、CAN、RJ45网线接口。今天我们就要以MCGS触摸屏和2台三菱FX5u PLC为例,介绍触摸屏通过RJ45口与多台 PLC的无线以太网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三菱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通过日系PLC无线通讯终端 DTD419MB,即可直接替换触摸屏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EtherNet/IP协议下无线以太网通讯。
无线网络图 ▼
测试设备与参数:
● 三菱PLC型号:FX5u × 2台
● 触摸屏:MCGS-TPC7031KT × 1台
● 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B × 3块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接口:RJ45接口
● 通讯协议:EtherNet/IP协议
● 供电:12-24VDC
● 传输距离:100米,1KM
接线方式:
1. 触摸屏与DTD419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9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MCGS触摸屏的RJ45接口。
2. PLC与DTD419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9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FX5u的RJ45接口。
触摸屏配置:
1.文件-新建工程
2.设备窗口-设备工具箱-通用TCP/IP设备-FX5_ ETHERNET
3.设置IP地址和端口号
4.每台设备的变量的添加
5.画面制作
PLC简单配置:
1. 新建工程
2. 设置协议端口号
选择SLMP连接设备左键拖动到下面,设置协议 端口号。要和触摸屏一致
3. 简单程序编写
用M点驱动响应的Y点输出
4. 程序下载
2台PLC的IP分别设置192.168.2.14和192.168.2.15
将程序下载到PLC
PLC程序的下载:
1. 用触摸屏的M点按钮控制PLC对应的Y点,同时在触摸屏上监测Y点输出。
2. 给PLC的X点输入信号,看触摸屏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