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想做一款编程器,可以控制烧录次数功能加密的,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楼主(2023-08-24):
想做一款编程器,可以控制烧录次数功能加密的,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网友A:
这种可以尝试下用次数和标准算法做一个次数累加器或者递减功能,比如LCS4110R。

网友B:
方案的安全性怎么样,具体如何实现,碰到模拟怎么办?

网友C:
一般来说,每次返回的数据都是变化的,需要编程器的mcu端进行验证之后方可确定烧录次数是否在合法范围内的

网友D:
就是说最终的次数mcu有个机制,可根据实际次数,决定是否提供运行支持呗

网友E:
是这个意思,不过数据是变化的,密文的,而且mcu端也可每次发出随机数,对结果进行影响。

网友F:
次数加密就是变化的了,那随机数影响什么呢

网友G:
随机数增加了个干扰因子,即便是之前ok的数据,本次也不能够使用,每次数据都完全不同呗!

网友H:
哦 那挺不错的,LCS4110R还能做什么用?

网友I:
是北京的一家公司产品,很多年前就用过,产品很专业!

楼主:
次数加密,还有能对程序防护的吗,功能多一些更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次数加密,还有能对程序防护的吗,功能多一些更好呢

楼主有点贪心,不过恰好这颗也能支持

网友B:
可以编程,自定义逻辑的?

网友C:
这种好,能编程可以实现一些自由度高的,次数控制,代码移植,包括一些基本的验证逻辑都可以做呢

网友D:
好像国外的都没有这么复杂的

网友E:
国内的比国外的要好吗?

网友F:
国外加密芯片基本是短平快,国内的凌科他们做的是挺好的,产品方案确实安全

网友G:
现在的产品不加密,真的不行,也是畅销的越得注意

网友H:
好的收藏,有机会尝试下,数据程序防护还是老生常谈的

网友I:
嗯,保护好产品,才能保证利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