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F8F2020芯片 复位脚P0.3作为输出电平异常

楼主(2023-08-24):
公司用的这款芯片 以前没接触   KF8F2020芯片 复位脚P0.3作为输出电平异常 其他两个P0.5 0.4都正常。电平输出高电平电压过低。是不能作为输出吗?define OUT1 P0LR5
#define OUT2 P0LR4
#define OUT3 P0LR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Fire_ON()
{
        OUT1=0;
        OUT2=0;
        OUT3=0;

}
void Fire_OFF()
{
        OUT1=1;
        OUT2=1;
        OUT3=1;

}
void Delay_ms(int ms_data)
{
        uchar i;
        while(ms_data--)
        {
        i = 200;
        while(i--);
        }
}

void Mcu_Init()
{
        OSCCTL = 0x70;   //设置为内部高频8M
//        OPTR   = 0x03;// 允许上拉
//        PUR0=0X3F;

    TR0    = 0X3 ;// 方向寄存器 调试要输入态的CLK DAT
    TR1    = 0X4 ;// 方向寄存器
        OUT1=0;
        OUT2=0;
        OUT3=0;

}

//Main Function
int main()
{
        Mcu_Init();

while(1)
{
//         _CWDT();
         Fire_ON();
         Delay_ms(200);
         Fire_OFF();
         Delay_ms(2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