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并联使用MOS存在一些问题,那我们要怎样做才能避免这些问题?

楼主(2023-08-24):
首先,器件的一致性一定要好。在功率MOSFET多管并联时,器件内部参数的微小差异就会引起并联各支路电流的不平衡而导致单管过流损坏。其次是功率。如果功率高于25%,MOS发热严重,性能会急剧下降,因此在设计时需要对MOS进行降额使用。

网友A:
@xch :嗯 后头有个茹贝尔网络
xch
看样子是个扬声器功放。两脚猫设计的

网友B:
八卦一下  两脚猫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八卦一下  两脚猫是什么

母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