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SWD端口设置成普通GPIO,导致无法连接仿真器怎么办

楼主(2023-08-24):
将SWD端口切换为普通GPIO端口后,SWD功能不可用,芯片无法连接仿真器,导致无法再烧录程序。如有必要,建议芯片上电复位后延时一段时间,再将SWD端口切换为普通GPIO端口。

网友A:
是的,必须延时后切换成GPIO

网友B:
几个办法。
1,一直给RESET信号,这时候,程序不运行,但是SWD口还是能工作的。
2,短路或者断路外部晶振,单片机启动配置时钟的过程中会等待外部晶振起振,不起振就会进hardfault,这段时间GPIO还没配置,可以趁机连SWD。
3.修改BOOT0跳线,从其他存储器启动,然后连SWD。

网友C:
接上复位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