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F030系统时钟从默认的8MHz改为48MHz后,程序跑飞,不能调试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8-24):
CW32F030 内部的 FLASH 存储器支持最快 24MHz 频率的操作时钟,当配置的 HCLK 频率大于 24MHz 时,需通 过 FLASH 控制寄存器 FLASH_CR2 的 WAIT 位域来配置插入的等待 HCLK 周期个数。大于24MHz,小于等于48MHz时,需要插入2个等待周期;大于48MHz时,需要插入3个等待周期。

网友A:
确定是配置的问题,不是程序上其他问题?

网友B:
高速时钟不是分频得到的嘛

网友C:
大于48MHz时,需要插入3个等待周期,这个是系统自动设置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于48MHz时,需要插入3个等待周期,这个是系统自动设置的吧

FlashWait等待周期,需要手工代码插入,比如:
        ...
        REGBITS_SET( CW_SYSCTRL->AHBEN, SYSCTRL_AHBEN_FLASH_Msk);//打开FLASH时钟
        FLASH_SetLatency( FLASH_Latency_3 ); //系统时钟大于24M需要配置FlashWait
        REGBITS_CLR( CW_SYSCTRL->AHBEN, SYSCTRL_AHBEN_FLASH_Msk);//关闭FLASH时钟
        ...

网友E:
需要配置插入的等待 HCLK 周期个数

网友F: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G:
按照芯源的说明,是要等待周期的

网友H:
内部的 FLASH 存储器支持最快 24MHz 频率的操作时钟

网友I:
不能调试的情况太多了

网友J(2023-11-07):
检查MCU的时钟配置是否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