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F030是32位的MCU,为什么不提供32位的定时器?

楼主(2023-08-24):
CW32F030提供丰富的定时器资源,有1个高级定时器、4个通用定时器和3个基本定时器,虽然定时器是16位的,但各个定时器可以级联使用,可以拼凑成32位或更高位数的定时器使用,非常灵活。

网友A:
这个跟时序有关系了,拼凑的能够控制32的都干这一个事情应该是会发生堵塞或者死机

网友B:
举个例子跟车道有关系,最大4车道,都跑车辆了,自身一些东西无法运行了

网友C:
楼主还有一种MCU是64位的,这种高级的MCU就不会像单片机这么亲民了

网友D:
其实单片机就是依靠高速时钟进行通道电路检测进行计算的,全部占用通道后会发生宕机

网友E:
各个定时器可以级联使用,可以拼凑成32位或更高位数的定时器使用

网友F:
拼凑的能够控制32的都干这一个事情应该是会发生堵塞或者死机

网友G:
没有使用过级联,不知道行不行的

网友H:
定时器是16位已经够用了啊

网友I:
级联也是非常灵活的

网友J(2023-12-13):
不提供32位的定时器可能是由于资源限制、成本考虑、性能需求或兼容性考虑等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

网友K:
其实还是跟成本有关系,够用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东西其实跟建高速路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L:
个人感觉没有必要,速率已经够了,在提升用到的也比较少属于定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