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F030功耗最低能做到是多少?

楼主(2023-08-24):
CW32F030进入深度休眠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高速时钟(HSE、HSIOSC)自动关闭,仅低速时钟和少量外设保持运行(如:RTC、IWDT、LVD、GPIO、VC、UART和AWT等),MCU的功耗将大大的降低。如果在进入深度休眠模式前,关闭所有外设,则进入深度休眠模式后,功耗可降至20uA以下。

网友A:
20uA以下的功耗确实很低

网友B:
功耗可降至20uA确实是低功耗的典范

网友C:
芯源的MCU低功耗做的确实很出色

网友D:
CW32F030进入深度休眠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死机了

网友E:
芯源的MCU低功耗做的确实很出色,功耗可降至20uA以下。

网友F:
仅低速时钟和少量外设保持运行(如:RTC、IWDT、LVD、GPIO、VC、UART和AWT等),MCU的功耗将大大的降低。

网友G:
入深度休眠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高速时钟(HSE、HSIOSC)自动关闭

网友H:
功耗可降至20uA确实是低功耗的典范,芯源的MCU低功耗做的确实很出色

网友I:
20uA以下的功耗确实很低,优秀

网友J:
一群水军吗? 现在基本是0.5uA以下才认为是超低功耗MCU

网友K:
功耗最低能做到1.8V供电,工作电流为120mA,功耗为216mW1

网友L:
使用低电压电源可以降低系统的功耗。

网友M:
在待机模式下,如果启用RTC和看门狗,功耗为4.3uA,否则功耗为2mA。

网友N:
典型值大概在2微安培(2uA)左右。

网友O:
待机模式的功耗最低,但唤醒需要一定的时间。

网友P:
CW32F030是一款低功耗的微控制器,其功耗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工作频率、外设配置、电源电压和工作温度等。

网友Q:
关闭未使用的外设可以显著节约功耗。确保只打开并使用必要的外设,并在不需要时将其禁用。

网友R:
CW32F030支持多种节能模式,如待机模式、休眠模式和低功耗模式等。在这些模式下,系统的功耗可以显著降低。

网友S:
实际功耗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外部电路、外设的使用、时钟频率以及芯片的温度等。

网友T:
CW32F030的功耗最低能做到0.4mA。

网友U:
可能需要进行功耗测量和优化以确保达到所需的功耗水平。

网友V:
关闭不使用的外设可以减少系统的功耗。

网友W:
合理配置外设的电源管理功能,如使能外设的低功耗模式、休眠模式等。

网友X:
四种低功耗模式,分别是睡眠模式、停机模式、待机模式和关闭模式

网友Y:
在特定条件下的功耗,具体功耗可能会因工作模式、外设状态、CPU频率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网友Z:
降低时钟频率可以显著降低功耗。可以通过减少系统时钟频率、关闭未使用的时钟源来降低功耗。

网友AA:
降低工作频率可以降低系统的功耗。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过低的工作频率可能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网友AB:
要实现这个极低的功耗,您需要正确配置CW32F030的低功耗模式,并关闭不需要的外设和时钟。

网友AC:
CW32F030在停机模式下的功耗为0.54mA

网友Q:
CW32F030的典型功耗为几十毫安到几百毫安不等。

网友R:
CW32F030的功耗最低可以做到几十微安到几百微安不等。

网友AD:
建议参考CW32F030系列的数据手册和相关应用笔记

网友AE:
功耗最低能做到1,8v供电,事情电流为120ma,功耗为216mw1

网友AF:
深度休眠模式如何进入

网友AG:
深度休眠确实关闭了好多只保留了基本的运行

网友AH:
功耗可降至20ua确切是低功耗的典型

网友AI:
核心源的低功耗MCU确实很优秀,功耗低于20ua。

网友AJ:
要得到20uA的功耗,需要关闭其它不用的外设和IO

网友AK:
实际功耗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外部电路、外设的使用

网友AL:
如果在进入深度休眠模式前,关闭所有外设,则进入深度休眠模式后,功耗可降至20uA以下。

网友AM(2023-10-07):
cw32f030的最小功耗可达0。4ma。

网友AN:
大概必要举行功耗丈量以及优化以确保到达所需的功耗程度。

网友AO:
Turning off unused peripherals can reduce system power consumption。

网友AP:
合理配置外设的电源办理功效,如使能外设的低功耗模式、休眠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