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多个不同版本 IAR 时,IAR_AT32MCU_AddOn 无法自动安装 Pack 文件

楼主(2023-08-24):
AC, AD, IAR, MCU, ck
解决步骤: 1. 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程序。
2. 需手动选择需要安装 pack 文件的 IAR 路径,请特别注意手动选择时,不要选择错误的路径,不然安装完成后,IAR 仍然无法识别 AT32 型号。(选择到目录下有 arm 和 common 两个文件)

网友A:
iar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同时安装很多个版本

网友B:
是的 这个安装的时候必须要手动指定版本

网友C:
如果补丁包和版本不匹配 在安装的过程中不报警吗

网友D:
如何识别不同版本iar的安装路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何识别不同版本iar的安装路径呢

在当前路径里边可以看可执行文件的版本吧

网友F:
为什么需要使用管理员的身份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