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关于FLASH读保护问题的想法

楼主(2023-08-24):
一、芯片对于内部FLASH的保护措施
据我所了解的大部分芯片都会提供对FLASH的保护,用于防止外部在没有被允许的情况下随意地对FLASH进行操作(其中包括了读保护和写保护)。
读保护从简单字面意义上来讲,就是保护FLASH数据不轻易被读取到,保护用户的隐私;当读保护被解除或者FLASH被强行读取时,芯片会自动擦除整个FLASH,起到保护数据的作用。
当读保护生效时,CPU执行程序可以读受保护的FLASH区,但也有两个例外:
1)调试执行程序时;
2)RAM启动并执行程序时。(这是因为芯片在对FLASH的存储区添加读保护之后,就算用户未启用写保护,FLASH的前四页也会处于写保护状态,这是为了防止修改复位或中断向量而跳转到RAM区执行非法程序代码)
二、关于读保护的想法
按正常操作来说,配置读保护是先通过FLASH选项字擦除,再对其配置操作为读保护。若在擦除选项字后,芯片意外掉电,那此时的芯片是否处于读保护状态?
三、想法验证
本次验证已APM32F103VBT6作为参考。(图片见附录PDF)
1)修改库函数的初始化,将读保护地址给到的数据5AA5给屏蔽掉,验证选项字擦除后是否能进入读保护;
2)编写相应程序,验证想法。
3)通过上述验证,可以知道芯片即使在擦除后意外掉电,未能执行FLASH读保护配置也是可以实现读保护的。
四、主函数代码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_T USART_ConfigStruct;
    APM_MINI_LEDInit(LED2);
                APM_MINI_LEDInit(LED3);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T)(RCM_APB2_PERIPH_GPIOA | RCM_APB2_PERIPH_USART1));

        //按键配置
                GPIO_Config_T GPIO_PA1;
                GPIO_PA1.mode = GPIO_MODE_IN_PU;
                GPIO_PA1.pin = GPIO_PIN_2;
                GPIO_Config(GPIOA,&GPIO_PA1);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_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_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_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_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USART_Config(USART1, &USART_ConfigStruct);
    USART_Enable(USART1);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uint32_t OB_COUNT = 0;
                OB_COUNT = FMC->OBCS;
                printf("FLASH_OBR = 0X%08X\r\n",OB_COUNT);

                //选项字擦除
                if(GPIO_ReadInputBit(GPIOA,GPIO_PIN_2) == 1)
                {
                        FMC_Unlock();
                        FMC_EraseOptionBytes();
                        FMC_Lock();
                }

                printf("读保护状态:0X%08X\r\n",*(uint32_t*)(0x1FFFF800));
    while(1)
    {
        Delay();
                                if(GPIO_ReadInputBit(GPIOA,GPIO_PIN_2) == 0)
                                {
                                                APM_MINI_LEDToggle(LED3);
                                                printf("失能读保护\r\n");
                                                Delay();
                                                FMC_Unlock();
                                                FMC_DisableReadOutProtection();
                                                FMC_Lock();
                                                printf("FLASH擦除\r\n");
                                }
                                printf("IO翻转\r\n");
        APM_MINI_LEDToggle(LED2);

    }
}

14384c202bd7fb514e42334ead5b63b3
9102d13664b0a8e985f39df552a5fbbc

网友A:
如果不作任何保护措施的话,可以使用下载器直接把内部FLASH的内容读取回来,得到bin或hex文件格式的代码拷贝

网友B:
在默认情况下该保护功能是不开启的,若要开启该功能,需要改写内部FLASH选项字节(Option Bytes)中的配置

网友C:
内部FLASH的保护级别可以通过设置来改变吗

网友D:
有没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纯硬件来实现flash的保护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纯硬件来实现flash的保护呢

难道是想用特性的波形密码?

网友F:
有没有专用的代码读出保护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