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带硬件FIFO的串口驱动程序设计思路

楼主(2023-08-24):
串口具有硬件FIFO可以降低中断频率,对于需要高波特率数据传输,MCU本身速度比较慢,或有更高级优先级中断需要及时处理的场合就显得比较重要。通常,即便串口本身带硬件FIFO,在编写串口驱动程序时,仍然需要在上层在加一层软件FIFO(或RingBuffer),本文在串口中断的基础上介绍带硬件FIFO的串口驱动程序设计。

1.串口发送

串口发送有上层应用主动发起,设计起来相对简单。

中断开启:开启硬件FIFO空中断或发送完成(TXC)中断(初始化时关闭,在发送函数中打开)。

1)发送接口

函数原型:

uint32_t UART_SendBuf(uint8_t *pData, uint32_t nLength);
思路:

a)首次数据传输,将数据丢入软件FIFO中,从软件FIFO中取最大为硬件FIFO深度的的数据丢入硬件FIFO,置位数据传输标志,开启串口传输完成中断(TXC),返回。

b)正在数据传输中(ISR TXC已开启),将数据丢入软件FIFO中,返回。

2)发送ISR

a)从软件FIFO中取最大为硬件FIFO深度的数据丢入硬件FIFO,返回。

b)若从软件FIFO中取数据为空,关闭串口传输完成中断,返回。

2.串口接收

串口接受由外部数据传入,因此由ISR驱动。

中断开启:开启硬件FIFO Level中断,Timeout中断。

1)接收接口

函数原型:

uint32_t UART_RecvBuf(uint8_t *pData, uint32_t nLength);
思路:

软件FIFO不空,读取指定长度数据,返回。

2)接收ISR(硬件FIFO达到Level中断)

a)检查硬件Level中断标志位,读取硬件FIFO中所有数据,丢入软件FIFO中,返回。

b)检查硬件Timeout中断标志位,读取硬件FIFO中所有数据,丢入软件FIFO中,返回。这一步主要是考虑到接收数据未达到Level时的情况。

总结:本文介绍了带硬件FIFO的串口驱动程序设计思路,对于需要使用硬件FIFO的串口驱动程序可以参考。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propor」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propor/article/details/131239937

网友A:
需要高波特率数据传输时有用

网友B:
从软件FIFO中取最大为硬件FIFO深度的数据丢入硬件FIFO,置位数据传输标志

网友C:
在配置串口之后,需要实现数据在硬件FIFO和串口之间的传输过程。这包括数据准备、数据传输、数据完成等步骤。在数据传输过程中,需要使用硬件FIFO来保证数据的顺序和完整性。

网友D:
中断处理程序负责处理接收和发送中断。在接收中断处理程序中,需要从硬件FIFO中取出数据并存入接收数据缓存区;在发送中断处理程序中,需要检查发送数据缓存区中是否有数据待发送,如果有则从发送数据缓存区中取出数据并写入硬件FIFO。

网友E:
通过合理的设计,可以实现高速、可靠的串口通信,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网友F:
需要考虑数据在硬件FIFO和串口之间的传输过程,包括数据准备、数据传输、数据完成等步骤。

网友G: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需要对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处理。包括硬件FIFO异常、串口异常等问题。可以实现相应的异常处理机制,如通过打印错误信息等方式来处理异常情况。

网友H:
上层应用通过驱动程序提供的接口函数,将要发送的数据写入发送数据缓存区,并将数据传输给硬件FIFO。如果当前硬件FIFO不满,驱动程序将直接将数据写入硬件FIFO;如果硬件FIFO已满,驱动程序将等待接收中断处理程序从硬件FIFO中取出数据后再写入。

网友I:
需要考虑异常处理的问题,包括硬件FIFO异常、串口异常等问题。

网友E:
提供读取接收FIFO缓冲区数据的接口函数。应该支持按字节或按缓冲区块读取数据,并确保从FIFO缓冲区读取的数据不会导致数据溢出。

网友J:
在进行串口通信时,需要先将需要发送的数据写入FIFO中,然后通过串口控制寄存器启动串口通信,将数据发送到外设中。

网友K: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需要考虑数据同步的问题。包括主从设备的数据同步、同时写入数据等问题。这可以通过使用硬件锁存器等方法来实现。

网友L:
在程序启动时,需要对硬件FIFO进行初始化,包括配置FIFO参数、初始化硬件设备等。

网友M:
在进行串口通信时,外设会将接收到的数据写入FIFO中,因此在串口通信结束后,可以从FIFO中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N:
从硬件FIFO中读取数据并将其存储到接收缓冲区中(对于接收数据)。
从发送缓冲区中获取数据并将其写入硬件FIFO以进行传输(对于发送数据)。

网友O:
需要考虑数据同步的问题,包括主从设备的数据同步、同时写入数据等问题。

网友P:
带硬件FIFO的串口驱动程序的设计思路需要考虑硬件FIFO的配置、串口参数设置、数据传输过程、数据同步以及异常处理等因素。

网友Q:
创建两个FIFO缓冲区,一个用于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另一个用于存储待发送的数据。

网友R:
需要了解目标芯片或微控制器的串口控制器是否支持硬件FIFO

网友S:
在进行串口通信时,需要先设置FIFO的参数,包括FIFO的深度、FIFO的读写使能、FIFO的中断标志等。这些参数可以通过编写代码来实现,也可以通过硬件配置来实现。

网友T:
当串口接收到数据时,硬件FIFO将产生接收中断。中断处理程序将从硬件FIFO中取出数据并存入接收数据缓存区,然后通知上层应用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U:
通过使用FIFO缓冲区,在串口中断处理程序中尽量减少对数据的直接读写操作,从而提高中断处理的效率。

网友V:
设计带硬件FIFO的串口驱动程序需要深入了解目标硬件平台的规格和文档,以确保正确配置和操作硬件FIFO。

网友W:
在串口发送中断中,检查发送FIFO缓冲区是否有待发送的数据。如果有,从发送FIFO缓冲区中读取数据,并将其写入发送寄存器以进行发送。如果FIFO缓冲区为空,则禁用发送中断。

网友X:
可以把FIFIO封装成一个标准库的。

网友Y(2023-10-07):
经由过程公道的计划,可以实现高速、靠得住的uart通讯,满意现实利用需求。

网友Z:
我们需要考虑与异常处理相关的问题,包括硬件FIFO异常、串行端口异常等等。

网友AA:
有必要考虑数据同步问题,包括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的数据同步以及数据的同步写入。

网友AB:
建立两个fifo缓冲区,一个用于存储接管到的数据,另一个用于存储待发送的数据。

网友AC:
必要领会方针芯片或者微控制器的uart控制器是不是支撑硬件fifo

网友AD(2023-11-07):
您可以将fiio打包到一个标准库中。

网友AE:
从软件fifo中取最大为硬件fifo深度的数据丢入硬件fifo,置位数据传输标记

网友AF:
通过合理的方案,可以实现高速可靠的艺术通信,满足实际使用需求。

网友AG:
咱们必要斟酌与非常处置相干的問題,包含硬件fifo非常、串行端口非常等等。

网友X:
可以用DMA啊

网友AH:
有需要斟酌数据同步問題,包含主装备以及从装备之间的数据同步和数据的同步写入。

网友AI:
FIFO缓冲区加上DMA的利用,能够提升不少效率。

网友AJ:
FIFO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K:
建立两个FIFO缓冲区,一个用于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另一个用于存储要发送的数据。

网友AL(2024-02-18):
有必要了解策略芯片或微控制器的UART控制器是否支持硬件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