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路原理请教

楼主(2023-08-24):
各位坛友,请问附图当中圈起来的部分是什么功能?

网友A:
多重反馈型低通滤波器。一种常见的二阶低通滤波器。这种滤波器高频端的衰减特性很好(衰减陡峭),并且大信号输入时失真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重反馈型低通滤波器。一种常见的二阶低通滤波器。这种滤波器高频端的衰减特性很好(衰减陡峭),并且大信 ...

原来如此,我按反馈电路分析的走了死胡同。

@Siderlee :这个反馈中有电容都可以认为是滤波电路吗?
本来就是反馈 怎么可能走死胡同 估计是你分析错误了

网友B:
无限增益多重反馈二阶低通滤波,反相输出。
特点:
1、Q值比较高仍稳定。
2、高频抑制非常好。
3、失真小。
4、增益可以大于3.
5、可以实现多路输入反相加法低通输出(带增益、可调Q值),比如KTV的混响器的多抽头输出叠加低通滤波器。

@王栋春 :看电路结构,熟悉的就能看出来。
收到,谢谢!请问如何能一眼就能看出运放电路属于那种类型?

网友C:
图片质量实在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