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请求V1库的串口DMA空闲中断例程

楼主(2023-08-24):
各位朋友好,目前发现V2库跟V1库还是有很大区别,V2库的DMA空闲中断实验根据官方资料验证成功,但手上很多旧项目是V1的,V1在这块的官网资料比较少,请求V1库的串口DMA空闲中断例程,十分感谢。

楼主:
#申请原创# 经过多次尝试,终于调通了,以下附上测试时的代码

void config_dma(void)
{
  DMA_InitType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Reset(DMA1_Channel5);
  DMA_DefaultInitParaConfig(&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Width = DMA_PERIPHERALDATAWIDTH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Width = DMA_MEMORYDATAWIDTH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TOM = DMA_MEMTOMEM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USART1->D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uart1_rx_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MAX_LEN;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DMA_ChannelEnable(DMA1_Channel5, ENABLE);//开启DMA通道
}

void uart_config(unsigned int bau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s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ENABLE);

  USART_Cmd(USART1, DISABLE);
     //USART_TX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RX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 NVIC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TConfig(USART1, USART_INT_IDLEF, ENABLE);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CTRL3_DMAREN,ENABLE);//开启DMA数据接收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int temp32;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IDLEF) != RESET)
  {
                temp32=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CTRL3_DMAREN,DISABLE);//关闭DMA数据接收
                DMA_ChannelEnable(DMA1_Channel5, DISABLE);//关闭DMA通道
                uart1_rx_index = MAX_LEN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获取缓冲区接收数量
                uart1_rx_finish=enab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