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华大测评】HC32F460测试 - 低功耗测试

楼主:
测试前先吐槽一下开发板:
   既然是一款低功耗MCU,肯定涉及到低功耗设计,开发板的确也考虑了这方面的需求,但是原理图上也疏漏了一些:
1)输入按键:R17上连接的是Vcc,这不太合适吧?2)再看Vcc与VDD的连接,本来以为是通关PwrTest跳帽分开的,(主板上还有个DVDD测试引脚转VDD),结果发现主板上有些VDD与Vcc标混了。。。

官方例程测试:

这几个程序都试了,功耗没有低于200uA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按照原理图,要断开vcc与Vdd连接(PwrTest跳帽),从vdd出供电,如下图:

程序延时后通过按键,进入休眠模式

休眠功耗如下:

很不正常,不知道是官方程序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想找找原因的,先把按键触发屏蔽了,但是没注意到上电没延时,结果烧不进程序了。。

然后想短接boot跳帽,重新上电看看能否烧进去,结果是不行(STM32的是可以的,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不行?),板子救不活了,找资料去
改用jlink也不行

网友A(2023-08-24):
不应该是官方程序的问题

楼主(点评):
我也知道啊,无奈板子给我烧死了,连不上芯片,想重新测都没办法

网友B:
这不是L176吗?例程有Readme,还有注释,都不看的?跟着感觉走啊?

楼主:
低功耗测试仪从pwrtest后端(跟DVDD是通的)与gnd引脚供电测电流有什么问题吗?不是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L176吗?例程有Readme,还有注释,都不看的?跟着感觉走啊?

看了,另一个例程里面是有2s延时的,我本来烧的是那个程序,屏蔽按键的时候没注意用的没延时那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