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S485硬件设计注意问题

楼主(2023-08-24):
一、什么是485隔离电路?
RS-485是一种常用的数据通信协议,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系统、楼宇自动化、安防系统等领域。在某些应用中,为了防止电气噪声干扰或电气冲击,需要对RS-485接口进行隔离。以下情况需要485隔离:

1.RS485外部接口连接高电压时,容易损坏后端电路,甚至在使用端产生触电。

2.RS485的通信节点距离太远时,每个节点的参考地都接于本地的大地,当两端大地之间存在较大的压差时,地电势会以共模电压的方式叠加在信号线上,可能超出端口可承受的共模电压范围,影响正常通信,甚至会损坏后端电路。

3.距离较远的485通信节点之间的地平面利用线缆进行连接时,地线会和大地形成地环路,耦合外部共模噪声,产生地环路电流,可能会导致整个电路系统失效。

示例图(仅供参考)

二、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485隔离?
想要做到485电路上的隔离需要采用隔离器件,如光耦隔离器、磁隔离器、隔离芯片等。光耦器是最常用的隔离器件,且成本较低。光耦的速率要满足波特率的要求,一般选择高速光耦做485隔离。隔离芯片相对于光耦,PCB面积更小,但成本也更高。常使用的隔离芯片方案一般有专用数字隔离芯片、集成式485隔离芯片和带电源的隔离芯片。

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1.使用隔离器:首先,需要选择一款适合的隔离器。常见的RS-485隔离器有ADI的ADM2483、TI的ISO3082等。这些隔离器通常集成了RS-485收发器和隔离电源,可以提供高达2500V的隔离电压。

2.电源设计:隔离器需要两个独立的电源,一个用于隔离前的电路(如MCU),一个用于隔离后的电路(如RS-485总线)。隔离电源可以使用隔离型DC-DC转换器来实现。

3.接口设计:RS-485接口通常需要一个120欧姆的终端电阻,用于抑制信号反射。此外,还可以添加TVS二极管和磁珠,用于防止静电放电和滤除高频噪声。

4.布线设计:为了减少电磁干扰,RS-485的A、B线应该尽可能地走在一起,且尽量远离高速或高电流的信号线。

5.软件设计:在软件中,需要正确设置RS-485收发器的工作模式(如半双工或全双工),并根据需要设置数据速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设计可能还需要根据实际的应用需求和环境条件进行调整。同时还需要注意隔离器件的选型和质量,确保隔离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三、485隔离电路的作用

提高通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隔离电路可以防止电气噪声和电气冲击对系统造成干扰,从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保护设备安全:防止高电压冲击对设备造成损坏,从而保护设备的安全。

提高信号质量:隔离电路可以减少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干扰,从而提高信号的质量。

扩展系统距离:RS-485接口可以支持长距离的数据传输,而隔离电路可以进一步扩展这个距离。

提高系统灵活性:使得系统在设计和布局上更加灵活,可以根据需要将设备放置在不同的位置。

兼容性好:RS-485隔离电路方案可以与各种设备和系统兼容,方便系统的集成和扩展。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bobuddy」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u010783226/article/details/131673686

网友A:
军工也要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