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PIC16F17146 Cuity Nano开箱和硬件搭建

楼主(2023-08-24):
一如既往的包装方式和红色PCB

PIC16F17146 Curiosity Nano的亮点之一就是贴装了晶振,这是在以往的其他PIC型号上是所没有的

USB供电满足系统电源外,也可为扩展外设提供3.3V和5V电压,满足不同的电源需求

打开MPLAB X IDE连接,自动安装驱动,连接成功后在页面可以看到数据手册、应用、设计文档

打开MCC代码置配器将可以看到PIC16F17146所有外设

硬件搭建:精简版的扩展底板+其他板载资源OLED屏、热释电传感器、蜂鸣器
MPLAB X IDE从版本3.0开始用到现在6.0,不得不吐槽一下,900MB到9.几个G它怎么可长这么胖?每次打开MCC都要好久,泪奔。。。。

楼主:
一直发帖不成功

网友A(点评):
有时候图片或者文字会提示,如果是图片可以尝试保存在电脑上然后上传,即可忽略掉外部因素导致这个弹窗,如果是文字就要检查一下了。实在不明白找客服呀,小哥哥。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换电脑上传就O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正常情况下,另存电脑再上传就可以,换电脑的话,如果是我,岂不是还得另买个电脑。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含什么信息了,老实交代

鬼知道,发了好几天了,换了几台电脑才发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包含什么信息了,老实交代

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包含什么信息了,老实交代

厉害

网友D:
引用 楼主:
鬼知道,发了好几天了,换了几台电脑才发出来

哈哈

网友E:
请教楼主的MCC是用的那个版本?我一直都无法启动MCC,其他测试也就无法进行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的MCC是用的那个版本?我一直都无法启动MCC,其他测试也就无法进行下去。 ...

X IDE 是6.0版本的,现在打开MCC比以前卡很多,有时候也是打不开

网友F(2023-10-08):
引用 楼主:
X IDE 是6.0版本的,现在打开MCC比以前卡很多,有时候也是打不开

离线打开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