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

楼主:
Altium Designer19使用问题
1.铺铜管理器要怎么设置?

2.工程选项要设置哪些项?怎么设置?

Altium  (427.75 KB )

网友A(点评):
这个要看需求的吧,你要做成什么样子。

网友B(2023-08-24):
表示还在用AD9的看不惯现在的AD新版本,设置项太分散了,不聚焦,建议你看看AD19的使用教程,网上有视频版的也有纸质版的。

网友C:
第一个,工程那个,没设置过,默认的。第二个,右边都打钩了。有的时候DRC检查,会提示哪个敷铜需要调整什么的。AD21,板子大了还出现拉线的时候卡死的情况呢,官方让用最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工程那个,没设置过,默认的。第二个,右边都打钩了。有的时候DRC检查,会提示哪个敷铜需要调整什 ...

AD23文件更大更卡 而且会被钓鱼  如果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