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蓝牙天线是自己画还是用现成的贴片更好一点啊?

楼主(2023-08-24):
自己画怕掌握不好

网友A:
沁恒有提供板载PCB的天线封装和布线手册,PCB天线的效果也不错的,和贴片的陶瓷天线效果是接近的。贴片陶瓷天线也是要注意走线的,布线不好也要影响信号。网上也有博客可以参考。
https://www.cnblogs.com/debugdabiaoge/p/15748599.html
https://www.cnblogs.com/debugdabiaoge/p/16111432.html

网友B:
其实都差不多,最好是自己画的,一般都有参考,所以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C:
我觉得这个得看自己的水平了  水平不高就用铁片

网友D:
这个自己画的话 应该更适合自己的电路

网友E:
贴片天线的走向是固定的 不如自己画灵活

网友F:
其实没有什么大变化的  贴片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G:
这个没有哪个更好 还是得看具体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H:
建议楼主自己画  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常用的就那么几种

网友I:
没画过的我只能用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