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大家电脑端都用什么软件调试蓝牙啊?

楼主(2023-08-24):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用的调试助手啊

网友A:
如果用CH914x系列的透传模块,可以使用BLEComWin这个工具,可以在电脑端通过BLE模拟出COM口。
如果用CH58x、CH59x等等蓝牙系列芯片的话,可以购买WCH的蓝牙分析仪,配合WCH_BLEAnalyzer上位机,抓BLE包分析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