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驱相关]
SWM320可以驱动多大的TFT屏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8-25):
器件手册没写吗

网友B:
实际可支持的屏幕尺寸还会受到硬件和驱动程序的限制

网友C:
SWM320支持多种TFT显示屏,包括STN和TN显示屏

网友D:
SWM320可以驱动的TFT屏幕最大为1024x768分辨率。

网友E:
SWM320支持多种TFT显示屏,但是具体能够驱动多大的TFT屏还取决于TFT显示屏的具体参数

网友F:
SWM320可以驱动1024x768分辨率的TFT屏。

网友C:
WM320可以驱动最大128x64像素的TFT屏幕,但实际可支持的屏幕尺寸可能会受到硬件和驱动程序的限制。

网友G:
可以使用 ILI9341、HX8352A、ST7789 等常用的 TFT 控制器来驱动各种尺寸和分辨率的 TFT 屏幕。

网友H:
SWM320 的 GPIO 端口具有高速输出能力和强大的驱动能力

网友G:
最大分辨率可达到800x480像素。

网友I:
SWM320可以用于驱动多种TFT显示屏

网友J:
是的,建议在800480像素的RGB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