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AR如何重定向printf函数啊?

楼主(2023-08-24):
Keil 要打开microlib库,IAR里没找到在哪打开

网友A(点评):
同keil同样操作不可以么

网友B:
iar 版本是多少?我记得高版本IAR 重写fputc是打印不了的

网友C:
版本不对吧

网友D:
试试降级看看

网友E:
定义一个新的函数,用于替换printf函数

网友F:
va_list args;
    va_start(args, format);
    vprintf(format, args);
    va_end(args);

网友G:
在程序中包含stdio.h头文件。
定义putchar函数,具体实现可以参照以下代码:
int putchar(int c)
{
  UTX0IF = 0; U0DBUF = (char)c; while(!UTX0IF); return c;
}

网友H:
在代码中包含stdio.h头文件以及正确初始化所需的外设或函数。

网友I:
void my_printf(const char *format, ...);

网友J:
在重定向 printf 函数时,需要保证输入的参数数量与格式字符串中参数数量相等,并且需要保证输入参数的类型与格式字符串中参数的类型相匹配。

网友K:
需要处理其他标准库函数(如puts、putchar等)

网友L:
// 定义putchar函数,将字符发送到UART外设
int putchar(int c) {
    // 使用UART发送函数发送字符
    uart_send_char(c);
    return c;
}

网友M:
定义一个输出函数,例如putchar,其参数和返回值与printf函数的输出字符部分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