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按任何菜单都提示

楼主(2023-08-25):
A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exception has occurred.
        Click Show Details or see the messages.log file located in your C:\Users\Guo\AppData\Roaming\mplab_ide\dev\v6.10\var\log folder

网友A:
软件没安装好吧

网友B:
重建个工程试试看,如果不行,重装软件。

网友C:
Java的一个异常警告的提示

网友D:
你可以打开日志看看啊,这是给你一个文件夹,告诉你日志在这儿吧

网友E:
没研究过,是不是你的java没配置好啊

网友F:
你咋弄的?是啥软件啊?

网友G:
大致是你Java的环境没配置好,导致这样的

网友H:
重新装一下软件试试呢?

网友I:
感觉这个问题就是环境的原因吧,你装的是啥软件啊?

网友J:
Java环境有问题吧,好像是提示这个问题

网友K:
你看看这个NoClassDefFoundError exception has occurred,网上搜搜这个错误是啥

网友L:
可能由于程序依赖的原生的类库不可用而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