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L的几种时钟区别和时钟树总览

楼主(2023-08-25):
MSPML系列有如下几种时钟:

• 系统时钟
– MCLK:PD1 外设和 PD1 总线的主系统时钟
– CPUCLK:CPU 时钟,源自 MCLK
– ULPCLK:PD0 外设和 PD0 总线的主系统时钟,源自 MCLK
– MFCLK:固定 4MHz 时钟,与 MCLK/ULPCLK 同步
– MFPCLK:4MHz 固定时钟
– LFCLK:固定 32kHz 时钟,与 MCLK/ULPCLK 同步
• 外设专用时钟
– ADCCLK:ADC 采样周期时钟
• 外部时钟
– CLK_OUT:带有分频器的外部时钟输出,用于将时钟推送到外部电路
• 模拟设施直连时钟
• SYSOSC 到 ADC
• SYSOSC 到 OPA(如果器件上存在 OPA)
• SYSOSC 和 LFCLK 到 PMU 模拟多路复用器 VBOOST 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种时钟还是要区分好,不然容易出错

是的,时钟是CPU的核心,所有的外设都是基于时钟的,时钟没搞对,方向起码就错了。

网友B:
系统的时钟里边哪种是运行最稳定的呢

网友C:
有些时钟的频率是一样的 那么它们的作用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D:
有没有具体用途的说明呢 比如说定时器可以使用哪些时钟之类的

网友E:
MFCLK时钟和MFPCLK时钟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F:
单片机自己是如何产生这么多的时钟源的呢

网友G:
为什么PD0 外设和 PD0 总线的主系统时钟会单独有一个时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