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SMT贴片加工中预防短路的方法

楼主(2023-08-25):
  一站式PCBA智造厂家今天为大家讲讲SMT贴片加工如何预防线路板短路?SMT贴片加工中预防短路的方法。在SMT贴片加工的手工焊接过程中,短路是一种常见的加工缺陷。为了在手工贴片和机器贴片之间达到相同的效果,必须解决短路问题。如果PCBA电路板出现短路,是万万不能使用的。解决SMT芯片加工中短路问题的方法也有很多,接下来深圳PCBA加工厂家就为大家介绍下SMT贴片加工中预防短路的方法。
  SMT贴片加工中预防短路的方法
  1、人工焊接操作要养成好的习惯,用万用表检查关键电路是否短路,每次手工SMT贴片完一个IC都需要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源和地是否短路。
  2、在PCB图上点亮短路的网络,寻找线路板上最容发生短接的地方,并且注意IC内部短路。
  3、在SMT贴片加工中如果出现批量相同短路的话,可以拿一块板来割线操作,然后将各个部分分别通电对短路部分进行排查。
  4、使用短路定位分析仪进行检查。
  5、如果有BGA芯片,由于所有焊点被芯片覆盖看不见,而且又是多层板(4层以上),因此最好在设计时将每个芯片的电源分割开,用磁珠或0欧电阻连接,这样出现电源与地短路时,断开磁珠检测,很容易定位到某一芯片。
  6、小尺寸的SMT贴片加工表贴电容焊接时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电源滤波电容(103或104),数量多,很容易造成电源与地短路。
  关于SMT贴片加工如何预防线路板短路?SMT贴片加工中预防短路的方法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

网友A:
为了在手工贴片和机器贴片之间达到相同的效果,必须解决短路问题。如果PCBA电路板出现短路,是万万不能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