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19 原理图update之后 出现的工程指令变更 需要怎么检查

楼主(2023-08-25):
Altium Designer19  原理图update之后  出现的工程指令变更  需要怎么检查

这些图分别对应什么含义?哪些是可以忽略不用管的?很多人画图习惯并不好,比如在原理图有的网络,PCB没有或者反过来也是一样,或者PCB没有封装,直接用焊盘代替,比如线圈等。。这些在pads里面是可以规避的。除非关闭了ECO检查,不然没有封装直接用焊盘代替是不允许的

网友A:
如果设计原理图规范,就不会有这么多要检查的
原理图update会以原理图为准,PCB中缺少的就会add,不一致的就会change,多出来的就会remove,对应检查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如果需要添加焊盘或者飞线之类的,建议还是从原理图中增加pin进行网络添加,并关联到封装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