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的超声波测距

楼主(2023-08-25):
模块选择:
stm32f103c8芯片
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
一、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说明
1、产品特点
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可提供 2cm-400cm 的非接触式距离感测功能,测距精度可达高到 3mm;模块包括超声波发射器、接收器与控制电路。

基本工作原理:
(1)采用 IO 口 TRIG 触发测距,给最少 10us 的高电平信呈。
(2)模块自动发送 8 个 40khz 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有信号返回,通过 IO 口 ECHO 输出一个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
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Fu-yu」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3573350/article/details/130928956

楼主:
2、电气参数

楼主:
3、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

楼主:
VCC 供 5V电源,GND 为地线,TRIG 触 发 控 制 信 号 输入,ECHO 回响信号输出等四个接口端。

楼主:
超声波时序图

楼主:
以上时序图表明你只需要提供一个 10uS 以上脉冲触发信号,该模块内部将
发出 8 个 40kHz 周期电平并检测回波。一旦检测到有回波信号则输出回响信号。
回响信号的脉冲宽度与所测的距离成正比。由此通过发射信号到收到的回响信号
时间间隔可以计算得到距离。公式:uS/58=厘米或者 uS/148=英寸;或是:距离= 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建议测量周期为 60ms 以上,以防止发射信号对
回响信号的影响。

注:
1、此模块不宜带电连接,若要带电连接,则先让模块的 GND 端先连接,否则会影响模块的正常工作。
2、测距时,被测物体的面积不少于 0.5 平方米且平面尽量要求平整,否则影响测量的结果

楼主:
二、 CUBEMX配置
配置rcc

楼主:
设置时钟为72

楼主:
配置串口

楼主:
定时器配置
为了不在重复配置,这里就直接配置成输入捕获模式,开启溢出中断与捕获中断,方法一只需要开启定时器即可。利用TIM1_CH4是因为Echo与TIM1_CH4共用引脚。

楼主:
生成项目

楼主:
三、keil配置代码
重定向printf函数,打开 usart.c,在 /* USER CODE BEGIN 0 / 和 / USER CODE END 0 */加入以下代码:

#include <stdio.h>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楼主:
在 /* USER CODE BEGIN 1 / 和 / USER CODE END 1 */ 之间加入以下代码: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EVAL_COM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楼主:
在tim.c中编写毫秒延时函数
/* USER CODE BEGIN 1 */

//使用TIM1来做us级延时函数,此函数为1us
void TIM1_Delay_us(uint16_t n_us)
{
        /* 使能定时器1计数 */
        __HAL_TIM_ENABLE(&htim1);

        __HAL_TIM_SetCounter(&htim1, 0);//htim1

        while(__HAL_TIM_GetCounter(&htim1) < ((1 * n_us)-1) );

    /* 失能定时器1计数 */
        __HAL_TIM_DISABLE(&htim1);
}

/* USER CODE END 1 */

楼主:
在main.c中编写超声波开始函数
void Start()
{
        HAL_GPIO_WritePin(Trig_GPIO_Port, Trig_Pin, GPIO_PIN_SET);//拉高

        TIM1_Delay_us(20);

        HAL_GPIO_WritePin(Trig_GPIO_Port, Trig_Pin, GPIO_PIN_RESET);//拉低
}

楼主:
在主函数外定义变量
  1. int Cnt;//计数值
  2. float Distance;//距离

楼主:
重写主函数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TIM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Base_Start(&htim1);//开启定时器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定时器1,通道1,模式随便,主要用于计数,没有使用边沿捕获 */
                Start();//开启超声波模块

                HAL_TIM_Base_Start(&htim1);//开启定时器

                //对超声波输入端口操作
                while( HAL_GPIO_ReadPin (Echo_GPIO_Port ,Echo_Pin) == GPIO_PIN_RESET);//等待输入电平拉高

                __HAL_TIM_SetCounter(&htim1,0);

                //对超声波输入端口操作
                while( HAL_GPIO_ReadPin (Echo_GPIO_Port ,Echo_Pin) == GPIO_PIN_SET);//等待输入电平变低

                Cnt = __HAL_TIM_GetCounter(&htim1);

                HAL_TIM_Base_Stop(&htim1);

                Distance = Cnt*340/2*0.000001*100 ;

                printf("Distance=%.1fcm\n",Distance);

                HAL_Delay(5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硬件连接
trig——PA2;
echo——PA11;
vcc——3.3v;
GND——GND;

楼主:
烧录运行结果如下:

网友A:
测距精度能到3mm?

网友B:
HC-SR04大学时期用的第一个超声波模块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