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的下载以及安装

楼主(2023-08-25):
第一步:安装应用软件

下载STM32CubeMX软件并安装;

第二步:安装MCU固件包

在线安装用户所选的STM32微控制器对应的MCU固件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软件的下载地址:http://www.st.com/stm32cubemx

在下载页面找到如下界面:

可以看到有三种产品型号分别适用于WINDOWS操作系统、MAC操作系统、LINUX操作系统,此处我选择WINDOWS操作系统,点击下载最新版下载之前会提示你在意法半导体官网进行注册,注册之后大约15分钟会发邮件进行密码设置,注册之后进行下载即可。

楼主:
在安装STM32CubeMX软件之前,需要安装java的开发环境,下载地址为:

http://www.java.com/en/download/manual.jsp

找到如下界面:

楼主:
下载Windows Offline(64-bit)版本进行安装,点击java开发环境安装包,安装过程使用默认配置,也可自定义安装位置,安装完成结果如下:

楼主:
完成java开发环境的安装以后,我们进行SYM32CubeMX软件的安装,首先将下载的CubeMX文件压缩包进行解压,解压之后为:

楼主:
双击安装文件进行软件的安装,一路点击同意进行安装,注意:安装路径不能包含中文,可使用默认的安装路径或自定义安装路径,安装完之后桌面将会生成快捷图标。

楼主:
完成CubeMX软件的安装之后,我们进行固件包的安装,首先启动CubeMX软件,在主界面中选择HELP菜单

楼主:
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s选项,弹出以下界面:

楼主:
找到STM32F4点击三角箭头,勾选最新的安装包,点击Install进行固件包的安装,安装之后在固件包前面的方框会变成绿色,表示安装成功,如下所示:

网友A:
安装路径不能包含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