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基于STM32的0.96寸OLED显示屏显示数据

楼主(2023-08-25):
SPI (SPI协议)概述
SPI是串行外设接口(Serial PeripheralInterface)的缩写,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并且在芯片的管脚上只占用四根线,节约了芯片的管脚,同时为PCB的布局上节省空间,提供方便,正是出于这种简单易用的特性,越来越多的芯片集成了这种通信协议,比如AT91RM9200。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今天还是没学懂」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61682562/article/details/121529254

楼主:
SPI总线是一种4线总线,因其硬件功能很强,所以与SPI有关的软件就相当简单,使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其他事务。正是因为这种简单易用的特性,越来越多的芯片集成了这种通信协议,比如AT91RM9200。SPI是一种高速、高效率的串行接口技术。通常由一个主模块和一个或多个从模块组成,主模块选择一个从模块进行同步通信,从而完成数据的交换。SPI是一个环形结构,通信时需要至少4根线(事实上在单向传输时3根线也可以)。

楼主:
SPI的通信原理很简单,它以主从方式工作,这种模式通常有一个主设备和一个或多个从设备,需要至少4根线,事实上3根也可以(单向传输时)。也是所有基于SPI的设备共有的,它们是MISO(主设备数据输入)、MOSI(主设备数据输出)、SCLK(时钟)、CS(片选)。

楼主:
(1)MISO– 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主设备数据输入,从设备数据输出;
(2)MOSI– Master Output Slave Input,主设备数据输出,从设备数据输入;
(3)SCLK – Serial Clock,时钟信号,由主设备产生;
(4)CS – Chip Select,从设备使能信号,由主设备控制。

楼主:
其中,CS是从芯片是否被主芯片选中的控制信号,也就是说只有片选信号为预先规定的使能信号时(高电位或低电位),主芯片对此从芯片的操作才有效。这就使在同一条总线上连接多个SPI设备成为可能。

接下来就负责通讯的3根线了。通讯是通过数据交换完成的,这里先要知道SPI是串行通讯协议,也就是说数据是一位一位的传输的。这就是SCLK时钟线存在的原因,由SCLK提供时钟脉冲,SDI,SDO则基于此脉冲完成数据传输。数据输出通过SDO线,数据在时钟上升沿或下降沿时改变,在紧接着的下降沿或上升沿被读取。完成一位数据传输,输入也使用同样原理。因此,至少需要8次时钟信号的改变(上沿和下沿为一次),才能完成8位数据的传输。
时钟信号线SCLK只能由主设备控制,从设备不能控制。同样,在一个基于SPI的设备中,至少有一个主设备。这样的传输方式有一个优点,在数据位的传输过程中可以暂停,也就是时钟的周期可以为不等宽,因为时钟线由主设备控制,当没有时钟跳变时,从设备不采集或传送数据。SPI还是一个数据交换协议:因为SPI的数据输入和输出线独立,所以允许同时完成数据的输入和输出。芯片集成的SPI串行同步时钟极性和相位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IO模拟的SPI串行同步时钟需要根据从设备支持的时钟极性和相位来通讯。
最后,SPI接口的一个缺点:没有指定的流控制,没有应答机制确认是否接收到数据。
SPI的片选可以扩充选择16个外设,这时PCS输出=NPCS,说NPCS0~
3接4-16译码器,这个译码器是需要外接4-16译码器,译码器的输入为NPCS0~3,输出用于16个外设的选择。

楼主:
二、使用0.96寸OLED显示屏显示数据
将OLED 屏幕与芯片连接起来,连接方式如图:

楼主:
下载厂家给的Demo工程
下载地址:0.96寸SPI_OLED模块配套资料包
取出需要的汉字字模

楼主:
  1.   "余",0x01,0x00,0x01,0x00,0x02,0x80,0x04,0x40,0x08,0x20,0x10,0x10,0x2F,0xE8,0xC1,0x06,
  2.   0x01,0x00,0x3F,0xF8,0x01,0x00,0x11,0x10,0x11,0x08,0x21,0x04,0x45,0x04,0x02,0x00,
  3.   "海",0x01,0x00,0x21,0x00,0x11,0xFC,0x12,0x00,0x85,0xF8,0x41,0x08,0x49,0x48,0x09,0x28,
  4.   0x17,0xFE,0x11,0x08,0xE2,0x48,0x22,0x28,0x23,0xFC,0x20,0x08,0x20,0x50,0x00,0x20,
...

楼主:
将它添加到对应的头文件中

修改实现函数
void TEST_MainPage(void)
{
        GUI_ShowCHinese(50,10,16,"余海新",1);
        GUI_ShowString(14,40,"631907060127",16,1);
        delay_ms(1500);
        delay_ms(1500);
}

楼主:
修改主函数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0);             //清屏(全黑)
        while(1)
        {
                TEST_MainPage();    //界面显示
        }
}

楼主:
三、总结
本次实验的难点主要在接线以及取字模,因为有厂家的Demo,只用加代码,大大降低了实验难度,总的来说还是很有趣的。

网友A:
接线以及取字模比较难

网友B:
可以搞个多色的O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