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G8 fmc写不进数据到flash

楼主(2023-08-25):
--write_update_flag是入口函数
void write_update_flag(uint32_t flag) {
        if(FMC_flash_write_word(0x80FC00, 0xaa))
                printf("FMC_flash_write_word success\n");
        else
                printf("FMC_flash_write_word error\n");

        FMC_flash_read_word(0x80FC00);
}

uint8_t FMC_flash_write_word(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pData)
{
        fmc_state_enum FLASHStatus;
        uint32_t AddressTemp = 0;

        AddressTemp = address ;

        printf("FMC_flash_write_word write: %d \r\n",pData);
        fmc_unlock();
        fmc_page_erase(AddressTemp);
        fmc_flag_clear(FMC_FLAG_END | FMC_FLAG_WPERR | FMC_FLAG_PGERR);
        FLASHStatus = fmc_word_program(AddressTemp, pData);
        if (*((volatile uint32_t*)AddressTemp) != pData){
                printf("write error\n");
                return 0;
        }
        if (FLASHStatus != FMC_READY){
                printf("FLASHStatus != FMC_READY\n");
                return 0;
        }
        fmc_lock();
        return 1;
}

楼主:
读出来的数据一直是0

网友A:
官网的Firmware_Library有例程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网友C:
这个有例程的吧

网友D:
请确保FMC配置正确,包括FMC地址、数据宽度、时序等参数。可以参考GD32F350G8的FMC配置文档进行检查和配置。

网友E(2023-09-27):
要先解锁

网友F:
怎么修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