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0.96寸OLED在STM32f103上实现滚动显示长字符

楼主(2023-08-25):
OLED屏的滚屏命令
  • 水平左右移
OLED_WR_Byte(0x2E,OLED_CMD);        //关闭滚动
OLED_WR_Byte(0x26,OLED_CMD);        //水平向左或者右滚动 26/27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起始页 0
OLED_WR_Byte(0x07,OLED_CMD);        //滚动时间间隔
OLED_WR_Byte(0x07,OLED_CMD);        //终止页 7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2F,OLED_CMD);        //开启滚动

楼主:
本篇博客只用到了水平移动

楼主:
对需要显示的文字进行取模
  1.   "晓",0x00,0x80,0x00,0x80,0x78,0xBC,0x4B,0xC0,0x48,0x50,0x48,0x24,0x48,0xD4,0x7B,0x0C,
  2.   0x48,0x00,0x4B,0xFE,0x48,0x90,0x48,0x90,0x79,0x12,0x49,0x12,0x02,0x0E,0x04,0x00,/*"晓",0*/
  3.   "看",0x00,0xF8,0x7F,0x00,0x01,0x00,0x3F,0xF8,0x02,0x00,0xFF,0xFE,0x04,0x00,0x08,0x00,
  4.   0x1F,0xF0,0x28,0x10,0x4F,0xF0,0x88,0x10,0x0F,0xF0,0x08,0x10,0x0F,0xF0,0x08,0x10,/*"看",1*/
...

楼主:
修改程序代码
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0);             //清屏(全黑)
        OLED_WR_Byte(0x2E,OLED_CMD);        //关闭滚动
    OLED_WR_Byte(0x27,OLED_CMD);        //水平向左或者右滚动 26/27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起始页 0
        OLED_WR_Byte(0x07,OLED_CMD);        //滚动时间间隔
        OLED_WR_Byte(0x07,OLED_CMD);        //终止页 7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虚拟字节
        TEST_MainPage();
        OLED_WR_Byte(0x2F,OLED_CMD);        //开启滚动

}

楼主:
显示数据函数
void TEST_MainPage(void)
{
        GUI_ShowCHinese(10,20,16,"晓看天色暮看云",1);
        delay_ms(1500);
        delay_ms(1500);
}

楼主:
、烧录运行结果

楼主:
总结
本次实验相比上次多出了让数据滚动的功能,主要差别在主函数中的代码,其他的和上次实验几乎相同。

网友A:
一模一样的帖子?

网友B:
这个和OLED屏的驱动器有关系。

网友C:
是整个屏幕都进行滚动嘛?

网友D:
可以指定某个区域进行滚动嘛?

网友E:
这种全屏滚动应用场景还是不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