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和GD32F427使用过程中电流变大

楼主(2023-08-25):
GD32F303CCT6,在3.3V下的正常工作电流30多mA,但是使用的过程中,有几颗会突然变到100多mA,功能又是好的,重新上电还是100多mA,电源发热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使用GD32F427的时候,做浪涌试验也有电流变大,功能正常的情况。
出现这种现象后都只能换芯片,是不是哪里需要做额外保护,还是什么其他问题。如果是批量问题的话,这两款芯片就不敢用了啊。

网友A:
批量那还得了?

网友B:
怎么会突然变化这么大呢电流

网友C(2023-09-27):
变大之后就不会恢复了是吗?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元件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