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 IO 口拉高拉低指令用哪个?

楼主(2023-08-25):
各位大侠,AT32 单片机的例程里拉高IO口用的是SET,拉低用的是CLR,为何不用ODT寄存器写1或0呢?这些指令中间有什么细微的差别吗?静候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
ODT写是一次性改变16个引脚的输出状态,如果只想改变其中的几个引脚状态,就需要用“或”或“与”来操作,得先读回来,再修改,然后才写入;而SET或CLR直接写入就可以了,不需要读回来修改后再写入,效率比操作ODT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