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为什么用C作为单片机开发语言?

楼主(2023-08-25):
用C作为单片机开发语言的原因有很多,首先,C语言是一种结构化语言,它有着清晰的层次,可按照模块的方式对程序进行编写,十分有利于程序的调试。此外,C语言的处理和表现能力都非常的强大,依靠非常全面的运算符和多样的数据类型,可以轻易完成各种数据结构的构建。通过指针类型更可对内存直接寻址以及对硬件进行直接操作,因此既能够用于开发系统程序,也可用于开发应用软件。
具体来说,使用C语言进行单片机开发有以下优点:
  • C语言具有简洁的语言,包含的控制语句仅有9种,关键字也只有32个,程序的编写要求不严格且以小写字母为主,对许多不必要的部分进行了精简。这使得不熟悉单片机的开发者也能够编写出完美的单片机程序。
  • C语言具有丰富的运算符,包含34个运算符,将赋值、括号等均视作运算符来操作,使C程序的表达式类型和运算符类型均非常丰富。
  • C语言可对物理地址进行直接操作,这使得C语言能够实现汇编语言的主要功能,并可直接操作硬件。
  • C语言能够更好地解决单片机开发中代码长度和运行速度的问题。过去的C语言编译器产生的代码长度是汇编语言的数倍,但现在的编译器已经优化了生成代码的长度,使得C语言生成的代码长度只有汇编语言的1.2~1.5倍。此外,只要使用好的仿真器并找出关键代码进行优化,C语言的执行速度也可以达到汇编语言的速度,甚至更快。
因此,以上这些优点使得C语言成为了单片机开发的有力工具。

网友A:
主要就是感觉使用c就跟我们说话一样

网友B:
入门门槛低,大众化。

网友C:
感觉c就像是各种语言的基础一样

网友D:
对单片机编程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单片机的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都是有限的,所以要让程序尽量短小精悍,以节省程序占用的存储空间

网友E:
单片机编程的一个主要对象是对单片机的端口和内部寄存器的操作和配置,这个需要比较精确的时序控制

网友F:
高级语言对程序存储空间的占用要比汇编和C语言多很多

网友G:
用C语言开发单片机也是一个折中方案,因为最适合单片机开发的编程语言实在太过晦涩难懂,并且每一种单片机的汇编指令有很大区别,所以想把一个程序从这种单片机移植到另一种单片机简直是痴心妄想,还不如重新写一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