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控制] 电机控制怎么防止干扰?

楼主(2023-08-25):
用同一个电源供电,设备中有电机,怎么防止电机运行时干扰到MCU?

网友A:
这个方法太多了,看你实际需求了

网友B:
首先必须要知道电机是通过什么方式控制的

网友C:
哦哦  这个可以让电机距离单片机远点啊

网友D:
简单的方法就是处理接地的方式以及地线的铺设

网友E:
这个必须结合电机的具体种类来做了

网友F:
如果加一个屏蔽罩会不会太大材小用了

网友G:
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得看电机是通过什么方式带来的干扰

网友H:
电机控制中防止干扰的方法有多种,比如选择合适的硬件设备、增加电源滤波器、优化软件算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