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19 原理图update之后 出现的工程变更指令含义(包括弹窗)

楼主(2023-08-25):
Altium Designer19 原理图update之后 出现的工程变更指令含义(包括弹窗)

网友A:
原理图上器件与PCB上器件不匹配就会有那个窗口,你选择了手动操作的话就要一个个去检查核对更改

网友A:
覆铜那个钥匙符号你双击覆铜看看是不是locked锁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器件与PCB上器件不匹配就会有那个窗口,你选择了手动操作的话就要一个个去检查核对更改 ...

哪个是手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