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瑞萨R7FA2E1A7单片机手册DTC部分看不懂

楼主(2023-08-26):
DTC向量表每个应该是4个32位,一共32个向量,但是他这个手册地址寄存器地址看不懂应该怎么算,我用的是0号中断触发DTC结果就是不能正常传输。有没有人给提供个R7FA2E1A7的固件看下这部分怎么配置的,我这没装E2或者KEIL。

一个向量占用四个32位,那么下面寄存器偏移地址应该怎么算?

楼主:
比如0号中断是0x03+0x04*0,1号就是0x03+0x04*1么?

网友A:
这个还要加基本地址。DTCVB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要加基本地址。DTCVBR

这个DTC数据表要放在RAM,DTCVBR我放在了0X20004000
下面寄存器15位会变1,但就是没数据传过去,感觉可能就是这个数据表搞错了,最好能找个例子看看这个数据表在内存里面怎么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DTC数据表要放在RAM,DTCVBR我放在了0X20004000
下面寄存器15位会变1,但就是没数据传过去,感觉可能就 ...

我没用过这个单片机,但是你说:这个DTC数据表要放在RAM,DTCVBR我放在了0X20004000

按照我对单片机的理解,这个DTCVBR应该是系统定义的,不是你可以随便改的,根据

DTC=0x4000_5400,跟你定义的 0x20004000 完全不同

不知道我的经验是否正确,请参考

网友A:
技术支持不好!只有少数芯片用量大的公司才用。建议你接十几伏的电压给芯片,看看啥时候烧掉!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这芯片抗干扰是不是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过这个单片机,但是你说:这个DTC数据表要放在RAM,DTCVBR我放在了0X20004000

按照我对单片机的理 ...

0x40005400 是DTC设置寄存器的地址,0x40005404是设置DTCVBR地址的,我设置的是内存开头地址0X20004000。主楼里面贴的图片感觉应该是一个向量占用4个32位,而寄存器地址计算好像又不是,于是我就设置的0号中断试试,可能还是哪里搞的有问题试了很多天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支持不好!只有少数芯片用量大的公司才用。建议你接十几伏的电压给芯片,看看啥时候烧掉! ...

我就是业余玩玩,看立创有活动没准能薅到羊毛,以为很容易就能从ST系列转到瑞萨RA系列,没想到手册比较晦涩难懂看起来很吃力。。

@yjmwxwx :为你的韧劲点赞
@zlf1208 :确实和别的厂家手册不是一个风格,为了薅羊毛还是得试试,如果用KEIL或者官方提供的E2应该容易学一些,我想自己直接操作寄存器写不用官方提供的库,因为我从来没用过库,实在不行学着安装下KEIL或者E2编译下官方提供的例子程序再看寄存器就知道怎么设置的了
日本单片机只支持大客户,并且文档晦涩难懂,很多术语与我们习惯的不同,建议不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这芯片抗干扰是不是真的好?

感觉这个芯片就是对标别的厂家M0系列的不是汽车上用的,内核是M23外部晶振看手册最大只能20MHZ,内部还没PLL,暂时还没看出这芯片有啥优势,也就是ADC采样可以硬件设置最多16次累加求平均,应该就是普通芯片不是抗干扰的汽车用的,价格很贵这个月用16减15的优惠券买了两个,再就是前几个月买了10个,这么贵就不做破坏性试验了

网友A:
这芯片就是适合破坏测试而已!不是啥宝贝。不稀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就是适合破坏测试而已!不是啥宝贝。不稀罕。

再怎么说也是钱买来的,这活动搞的有点不是时候

这个也就参加活动用用,不然我是不会买这个的,比国产M0没什么优势反而贵出很多,手册也写的晦涩难懂。

楼主:
自己解决问题了

楼主:
直接说左边放指针右边放数据表不就好了,非要说的让人看不懂

人家图画的对,怎奈俺不懂英文理解能力差看不懂。。。

网友A:
能解决问题好!

网友C:
建议看看野火的瑞萨开发板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看看野火的瑞萨开发板资料

恩 等去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