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跳动的音符(PWM合成)

楼主(2023-08-26):
30, US, hz, 11, PWM
音符频率对应表如下,根据这个,我们通过PWM就可以输出不同音阶的音符:
音符
频率/HZ
半周期/us
音符
频率/HZ
半周期/us
音符
频率/HZ
半周期/us
1#
1#
1#
2#
2#
2#
4#
4#
4#
5#
5#
5#
6#
6#
6#
"#"表示半音,用于上升或下降半个音,乘以二就提升该声音一个八度音阶,减半则降一个八度。

网友A:
一个充满文艺细胞的程序猿

网友B:
如果想要更加细腻的话 是不是需要的表格会更大啊

网友C:
这些音符的频率都是固定的数值是吗

网友D:
这样的话需要不断的更改pwm的频率啊

网友E:
一般这种操作的话是必须要跑系统的?

网友F:
不停的更改配置的话 对单片机压力也不小啊

网友G:
音符之间的频率差值好像没有固定的规律啊

网友A:
音符之间的频率差值有规律可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