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开发之裸机也能 “多任务”?

楼主(2023-08-27):
单片机开发之裸机也能 “多任务”?
1. 背景
 对于一些简单的单片机项目,没必要非得跑RTOS,因此,很多项目都是在“裸奔”(指纯循环加上中断的机制)。所以,开发出一套好用的裸机框架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章带你手把手实现裸机中的“多任务”调度。

2. 基本知识
 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并不多,也都是最基本的知识,总结如下

定时器
函数指针
结构体数组
3. 代码实现
 整个系统的代码由 定时器中断发动,定时器就像是一个发动机,每隔一定的周期发动一次中断,利用这一个中断的时间去对指定任务的时间片减1,在主循环中一直遍历系统中所有任务的时间片,如果时间片耗尽了,则执行该任务。

 首先创建一个任务对象,经过上述分析,首先该任务对象至少有个时间片来决定该任务到底多久执行一次,其次该任务对象得有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一个函数,比如创建一个LED灯的任务,每隔1秒钟执行一次。相关代码如下,该机制完全可以通过一个链表给链起来,可以有,但没必要,裸机代码简单易懂是关键。

typedef struct _task
{
        void          (*task)(void);
        uint32_t      tasktick;
}task_t;

 通过task_t这个结构体去实例化一个对象,如下:

task_t led_task;//实例化出led_task对象
led_task.tasktick = 1000;
led_task.task = xxxx_func();

 这样就将一个led任务的对象给创建出来了,但是系统中不可能仅存在一个任务,因此使用一个结构体数组将全部任务集中到一起,如下:

task_t  task[] = {
        {led_task,500},
        {tim_capture_task,20},
        {muliti_button_task,5},
        {mpu6050_task,10},
        {mpu6050_display_task,100},
        {srf_05_task,30}
};

 这个Task 数组中集合了该系统中的所有任务,就只剩下每个时钟周期减去每个任务的tick即可。这里涉及到一个定时器的中断周期问题,但一般都是1ms一次中断

 直接将配置systick相关代码加到系统时钟初始化函数中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将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调至系统最高,这样其他中断来临时,不会打断正在执行的定时器中断。

 接下来就就需要在SysTick_Handler(void)服务函数中递减每个任务的时间片了,代码如下: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uint8_t i;
        for(i = 0 ; i < MAX_TASK ; i ++) //MAX_TASK 系统中最大任务个数,可指定
        {
                if(task_timer[i]) //任务定时器
                        task_timer[i]--;
        }
}

 上述代码中的 task_timer需要经过 Task[] 这个结构体数组初始化,如下:

void task_init(void) // 系统任务初始化
{
        uint8_t i = 0;
        for(i = 0; i < sizeof(task)/sizeof(task[0]); i++)
            task_timer[i] = task[i].tasktick;
}

 经过以上简单的几步整个系统这时候就能够跑起来了,不过还需最后一步,也就是在 while(1) 中添加任务运行相关的代码,如下:

void  task_run(void)
{
        uint8_t i = 0;
        for(i = 0; i < sizeof(task)/sizeof(task[0]); i++)
    {
                if(task_timer[i] == 0)
                {
                    task_timer[i] = task[i].tasktick; //重新给当前任务定时器付上初值,这里还可以再给对象添加一个周期任务与单次任务,需要的自行添加即可。
                        (task[i].task)();//调用任务函数
                }
    }
}

整个框架的核心步骤就如上所述。整个 main函数中也是非常精简,可谓是看似精简,实则内部波涛汹涌。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硬件相关初始化与 task_init
    while (1)
    {
        task_run(); // 上述 task_run函数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56548489/article/details/124333366

网友A:
该机制完全可以通过一个链表给链起来

网友B:
单片机开发中,即使不使用实时操作系统(RTOS),也可以实现多任务处理。通常这种多任务处理被称为“裸机多任务”。

网友C:
当一个任务的时间片用完时,切换到下一个任务。这可以通过在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中判断任务状态和切换任务来实现。

网友D:
裸机系统通常使用多核处理器或多处理器系统,这些处理器可以同时执行多个任务。

网友E:
裸机系统还可以使用硬件定时器来实现任务调度和时间片轮转。

网友D:
想要实现多任务处理,需要为单片机安装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网友F:
为每个任务分配一个时间片,即任务执行的时间段。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如Systick)来控制时间片的分配。

网友G:
虽然裸机多任务处理相对复杂,但对于一些简单的单片机项目来说,没有必要引入RTOS的复杂性。开发一个良好的裸机多任务框架可以帮助有效地管理多个任务,提高系统的效率。

网友H:
裸机状态下单片机是不能实现多任务处理的。如果想实现多任务处理,需要为单片机安装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网友I:
操作系统可以提供多个任务的调度和资源管理功能,使得多个任务能够同时运行,而应用程序则可以利用操作系统提供的资源,实现更加复杂和高级别的功能。

网友:
多任务调度一般采用轮询或基于中断的方式。轮询是指在主循环中轮流检查各个任务的状态并执行相应的任务代码,而基于中断则是通过中断事件触发不同的任务执行。

网友J:
合理的任务设计和权衡,以及充分利用单片机的硬件资源,可以实现有效的多任务系统。

网友K:
如果需要更复杂的多任务处理,涉及到任务优先级、线程同步、资源管理等问题,那么一般会选择使用操作系统来进行任务调度和管理。

网友L:
在裸机系统中,多任务处理是通过硬件和软件的结合来实现的。

网友M:
使用单片机的中断机制来处理多个任务。每个任务都有一个对应的中断服务函数,当某个事件发生时,中断服务函数会被触发执行。

网友N:
可以利用这个中断,每次中断都对指定任务的时间片减1,然后在主循环中遍历所有任务,检查时间片是否耗尽。如果某个任务的时间片耗尽,就执行该任务。

网友E:
虽然单片机资源有限,但通过合理的设计和编程技巧,可以实现简单的多任务调度。

网友O:
在裸机开发中,多任务调度可以通过Systick定时器来实现。Systick定时器就像一个发动机,每隔一定的周期就会发动一次中断。

网友P:
选择合适的调度算法来确定哪个任务应该执行。

网友:
在裸机开发中,多任务调度需要注意任务间的优先级、资源竞争、任务切换的开销等问题。

网友Q:
需要了解并掌握一些基本知识,包括 定时器、函数指针和结构体数组。你可以创建一个任务对象,该对象至少包括一个时间片和一个任务(函数)。

网友R:
。多任务程序通常采用任务调度的方式来管理多个任务的执行,其中一些任务可以在CPU空闲时被调度执行。裸机系统中的任务调度可以使用软件定时器或硬件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S:
裸机系统的多任务处理相对于操作系统来说更加复杂,需要开发人员对硬件和软件都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

网友T:
可以查找相关的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U:
裸机系统可以使用汇编语言或C语言等低级语言编写程序来实现多任务处理。

网友V:
裸机系统的多任务处理也存在一些限制,例如任务之间的通信和同步等问题需要通过硬件或软件来解决。

网友W:
裸机开发中的多任务调度相对简单,适用于资源较少、任务简单的场景

网友X(2023-12-05):
公道的使命计划以及掂量,和充分利用嵌入式的硬件资源,可以实现有用的多任务体系。

网友Y(2024-01-08):
在裸机体系中,多任务处理是经由过程硬件以及软件的连系来实现的。

网友Z:
固然嵌入式资本有限,但经由过程公道的计划以及编程本领,可以实现简略的多任务调度。

网友AA:
裸机体系凡是利用多核处理器或者多处理器体系,这些处理器可以同时实行多个使命。

网友AB:
裸机体系还可以利用硬件定时器来实现任务调度以及时候片轮转。

网友AC:
为了实现多任务处理,需要为微控制器安装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网友AD:
选择适合的调剂算法来肯定哪一个使命应当实行。

网友AE:
在裸机开辟中,多任务调度必要细致使命间的优先级、资本竞争、使命切换的开消等問題。

网友AF:
您可以搜索相关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AG(2024-03-02):
合理的任务规划和权衡,充分利用嵌入式硬件资源,可以实现一个有用的多任务系统。

网友AH:
裸机系统通常使用多核处理器或多处理器系统,可以同时执行多个任务。

网友AI:
裸机跑多任务应该速率也比较快

网友AJ(2024-06-08):
裸金属系统比操作系统更复杂,需要开发人员对硬件和软件都有深刻的理解。

网友AK:
很多项目都是在“裸奔”(指纯循环加上中断的机制)

网友X(2024-08-02):
裸机系统在多任务处理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需要硬件或软件解决的任务之间的通信和同步。

网友AL(2024-09-07):
在裸机系统中,多任务是通过进程硬件和软件的连接实现的。

网友AM:
虽然嵌入式资本有限,但通过合理的规划和编程技巧,可以实现简单的多任务调度。

网友AN:
为了实现多任务处理,您需要为MCU安装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网友AO:
选择正确的调整算法来确定应该执行哪个任务。

网友AP(2024-10-08):
在裸机开发中,多任务调度必须注意任务间优先级、资金竞争、任务切换等问题。

网友AQ:
基于定时器的时间片轮训

网友AR:
单片机的裸机编程也可以通过编程技术实现类似多任务的功能,例如通过中断和优先级管理来实现并行处理多个任务。虽然不同于操作系统的多任务处理,但通过合理设计也能实现简单多任务操作。

网友AS(2024-11-09):
基于定时器的时间片旋转训练

网友AA(2025-01-02):
公平的任务规划和考虑,充分利用嵌入式硬件资源,可以实现一个有用的多任务系统。

网友AD:
裸机系统一般采用多核处理器或多处理器系统,可以同时执行多项任务。

网友AM(2025-04-05):
合理规划任务,善用单片机硬件,能构建高效多任务系统。

网友AT:
用状态机不是更合适

网友AU:
非常实用的裸机多任务调度方法,对于资源受限的单片机项目来说,这种方法既节省资源又提高了效率

网友AV(2025-05-11):
硬件定时器能帮裸机系统按时间分割任务,就像给任务排好时间表。

网友AW:
根据任务优先级和实时性要求,选择优先级调度或抢占式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