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ESP8266 无线wifi AT 指令操作详解

楼主(2023-08-26):
指令集分为:

基础 AT 命令、
Wifi 功能 AT 命令、
TCP/IP 工具箱 AT 命令等。
指令分类

测试命令 :“该命令用于查询设置命令或内部程序设置的参数以及其取值范围”
查询命令 :“该命令用于返回参数的当前值”
设置命令 :“该命令用于设置用户自定义的参数值”
执行命令:“该命令用于执行受模块内部程序控制的变参数不可变的功能”
注意:
1)不是每条 AT 指令都具备上述 4 类命令。
2)后文指令中[ ]内数据为缺省值,不必填写或可能不显示。
3)波特率 115200。
4)参数为字符串的,需要加上双引号。例如:AT+CWSAP=“ESP_756190”,“20130826”,1,4

基础 AT 命令、

AT 测试 AT 响应 OK
AT+RST 重启模块 响应 OK
AT+GMR 查看版本信息 响应 8 位版本号
wifi 功能指令

AT+CWMODE (选择 WIFI 应用模式 )

说明
        此指令需重启后生效(AT+RST)。
                指令参数<mode>:
                1 - Station 模式;
                2 - AP 模式;
                3 – AP + Station 共存模式。
                示例:AT+CWMODE=1,AT+CWMODE? 获取当前模式

AT+CWJAP (加入 AP)

说明
        指令参数:
        <ssid>字符串参数,接入点名称
        <pwd>字符串参数,密码最长 64 字节 ASCII
示例:AT+CWJAP="wifi_name","1231456",需要连接的wifi 名称和密码

AT+CWLAP 列出当前可用 AP

说明
响应参数说明:
                <ecn>0 OPEN
                 1 WEP
                 2 WPA_PSK
                 3 WPA2_PSK
                4 WPA_WPA2_PSK
                <ssid>字符串参数,接入点名称
                <rssi>信号强度
示例:AT+CWLAP
响应
        成功,返回AP列表
        + CWLAP: <ecn>,<ssid>,<rssi>
        OK
        或者
        失败,返回
        ERROR

AT+CWQAP (退出与 AP 的连接 )

说明
        响应参数说明:
        <ecn>0 OPEN
         1 WEP
         2 WPA_PSK
         3 WPA2_PSK
        4 WPA_WPA2_PSK
        <ssid>字符串参数,接入点名称
        <rssi>信号强度
示例:AT+CWQAP=?
响应
        成功,返回AP列表
        + CWLAP: <ecn>,<ssid>,<rssi>
        OK
        或者
        失败,返回
        ERROR

AT+CWSAP (设置 AP 模式下的参数)

说明
        指令参数:
        <ssid>字符串参数,接入点名称
        <pwd>字符串参数,密码最长 64 字节
        ASCII
        <chl>通道号
        <ecn>加密方式
        0 OPEN
        1 WEP
        2 WPA_PSK
        3 WPA2_PSK
        4 WPA_WPA2_PSK
示例:AT+CWSAP="8266","12345678",6,4  (该模块的名称和链接密码,通道和加密方式)
响应
        返回当前 AP 参数+CWSAP:<ssid>,<pwd>,<chl>,<ecn>

AT+ CWLIF (查看已接入设备的 IP)

说明 <ip addr> : 已接入设备的 IP 地址
示例:AT+ CWLIF
响应 <ip addr>
        OK

TCP/IP 指令
8. AT+CIPSTATUS (获得连接状态 )

说明
        响应值说明:
        <id>连接的 id 号 0-4
        <type>字符串参数,类型 TCP 或 UDP
        <addr>字符串参数,IP 地址
        <port>端口号
        <tetype>0:本模块做 client 的连接
         1:本模块做 server 的连接
        示例:AT+CIPSTATUS=1,"TCP","192.168.0.105",1234,1
响应
        返回当前模块的连接状态和连接参数。
        STATUS:<stat>+ CIPSTATUS:<id>,<type>,<addr>,<port>,<tetype>
        OK

AT+CIPSTART (建立 TCP 连接或注册 UDP 端口号 )

示例:AT+CIPSTART=2,“TCP”,“192.168.1.122”,8080//建立TCP连接
响应
        1) 单路链接:若设置 AT+CIPMUX=0+CIPSTART:(<type>取值列表),(<IP address>范围),(<port>范围)+CIPSTART:(<type>取值列表),(<domain name>范围),(<port>范围)
        OK
        2)多路链接: 若设置 AT+CIPMUX=1+CIPSTART:(id),(<type>取值列表),(<IP address>范围),(<port>范围)+CIPSTART: (id), (<type>取值列表),(<domain name>范围),(<port>范 围)

        OK - 格式正确且连接成功
        或者
        ERROR – 失败
        或者
        ALREAY CONNECT - 连接已存在

AT+CIPSEND (发送数据)

说明
        指令参数:<id>需要用于传输连接的 id 号<length>数字参数,表明发送数据的长度,最大为 2048
示例:AT+CIPSEND   (只在透传模式下有效),当输入单独一包”+++”返回指令模式。
设置指令:
                1)单路连接时(+CIPMUX=0)AT+CIPSEND=<length>
                2)多路连接时(+CIPMUX=1)AT+CIPSEND=<id>,<length>
响应
        响应返回指定长度的数据。收到指令后先换行返回”>”,然后开始接收串口数据,当数据长度满 length时发送数据。
        如果未建立连接或连接被断开,返回ERROR
        如果数据发送成功,返回 SEND OK

AT+CIPCLOSE (关闭 TCP 或 UDP)
说明
        指令参数:<id>需要关闭的连接 id 当 id 为 5 时关闭所有连接(开启server 后 id 为 5 无效)
示例:AT+CIPCLOSE=1
响应
        如果输入正确,返回OK
        如果没有该连接则,返回Link is not

AT+CIFSR (获取本地 IP 地址 )
说明
        AP 模式下该指令无效。
        响应返回:<IP address> - 本机当前 IP 地址(station)
        示例:AT+CIFSR
        +CIFSR:STAIP,"192.168.0.102"
        +CIFSR:STAMAC,"64:v3:ec:12:31:a6"

AT+CIPMUX (启动多连接)
说明
        只有当连接都断开后才能更改,如果开启过 server 需要重启模块。
                指令参数:<mode>
                0 单路连接模式
                1 多路连接模式
                查询命令:AT+CIPMUX?
                设置指令:AT+CIPMUX=<mode>
示例:AT+CIPMUX=1,AT+CIPMUX=0
响应
        OK
        如果已经处于连接状态则,返回Link is builded

AT+CIPSERVER (配置为服务器)
说明
        指令参数:<mode>
        0 关闭 server 模式
        1 开启 server 模式
        <port>端口号,缺省值为 333
        开启 server 后自动建立 server 监听
        当有 client 接入会自动按顺序占用一个连接
        AT+ CIPMUX=1 时才能开启服务器
示例:
        AT+CIPSERVER=1,8080//创建服务器
        AT+CIPSERVER=0,8080//关闭服务器
响应
        开启 server 后自动建立 server 监听
        OK
        关闭 server 需要重启

AT+CIPMODE (设置模块传输模式)

说明
指令参数:
0 – 非透传模式;
1 – 透传模式
示例 AT+ CIPMODE=0,AT+ CIPMODE=1
响应 OK

AT+CIPSTO (设置服务器超时时间)

说明
< time>: 0~28800 服务器超时时间,单位为 s
示例:AT+ CIPSTO =1000

接收的数据
+IPD 接收到的数据

实际应用操作

AT+CWMODE=1
AT+CWJAP=“dajiating”,“xxxxxxx”
AT+CIPSTART=“TCP”,“192.168.0.105”,1234
AT+SAVETRANSLINK=1,“192.168.0.105”,1234,“TCP”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闰土小蒋」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5653974/article/details/126700280

网友A:
AT指令是应用于终端设备与PC应用之间的连接与通信的指令

网友B:
每个AT命令行中只能包含一条AT指令

网友C:
对于AT指令的发送,除AT两个字符外,最多可以接收1056个字符的长度(包括最后的空字符)

网友D:
AT指令以回车作为结尾,响应或上报以回车换行为结尾

网友E:
每个指令执行成功与否都有相应的返回

网友F(2023-11-05):
AT指令的基本格式为“AT+命令=参数”,其中“AT+”为固定前缀,“命令”为指令名称,“参数”为指令参数。

网友G:
需要使用 AT+CWLAP 命令列出可用的 AP 列表,然后使用 AT+CWJAP 命令将 ESP8266 无线WiFi模组连接到指定 AP。在命令后面加上“OK”表示连接成功,否则表示失败。

网友H:
一些指令之间存在依赖关系,需要按照正确的顺序执行。

网友I:
AT指令的执行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等待执行结果返回后再执行下一条指令。

网友:
ESP8266的AT指令集分为测试命令和执行命令。测试命令用于查询设置命令或内部程序设置的参数以及其取值范围,执行命令用于执行受模块内部程序控制的变参数不可变的功能。

网友J:
ESP8266的AT指令集非常丰富,包括测试命令、执行命令、配置命令、操作命令等。

网友K:
AT指令需要以“\r\n”结尾,表示回车和换行。并且,AT指令的执行结果会返回到串口,需要通过串口读取结果。此外,AT指令的执行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等待执行结果返回后再执行下一条指令。

网友L:
可以通过 AT+CIPSTART 命令启动客户端或服务器模式,连接到远程服务器。如果连接成功,返回的值应为 OK。如果出现异常,可以使用 AT+CIPCLOSE 命令断开连接,以避免持续占用连接资源。

网友M:
ESP8266的AT指令执行后,会返回一个结果。如果指令执行成功,返回的值通常为“OK”,否则返回的值可能为“Error”。

网友N:
ESP8266的AT指令集可以通过加密等方式进行安全性保护,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操作。

网友O:
ESP8266的AT指令操作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基础指令、设置指令和查询指令等。

网友P:
在进行AT命令操作时,需要确保命令已被正确接收并执行。如果命令执行失败,可能会导致ESP8266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Q:
ESP8266的AT指令可以进行重写,但需要注意,重写指令可能会导致一些设置被覆盖,因此在重写前需要确保已经保存好相关设置。

网友R:
ESP8266的AT指令需要通过串口进行输入,通常使用的是115200波特率。在输入指令时,需要确保终端软件的串口波特率与ESP8266的波特率一致,否则可能会导致指令无法正确识别。

网友S:
正确连接到WiFi网络。如果连接不稳定,可能会导致命令操作失败或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T:
有些AT指令可能会影响到设备的网络连接,例如"AT+CWJAP='SSID','PASSWORD'"指令会连接到一个WiFi网络。因此,在执行这类指令时,需要注意网络安全,避免连接到不可信的网络。

网友U:
在进行AT命令操作时,可能会出现各种错误,如网络故障、命令格式不正确等。因此,需要编写适当的错误处理程序,以便及时检测和纠正错误。

网友V:
对于不同指令,参数类型和取值范围可能有所不同,需要仔细阅读指令说明。

网友W:
不同的ESP8266固件版本可能支持不同的AT指令。因此,在使用AT指令时,需要注意查看设备的固件版本,确保使用的AT指令是设备支持的。

网友X:
在使用串口进行AT指令通信时,需要正确设置串口通信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

网友Y:
AT指令操作需要遵循特定的命令格式,包括命令代码、命令参数等。在输入命令时,需要确保格式正确,否则可能会导致命令操作失败。

网友Z:
ESP8266的AT指令操作可能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网友S:
AT指令的执行结果可能会出现错误,需要根据错误码进行调试。

网友AA:
在使用ESP8266进行无线WiFi AT指令操作时,需要注意指令格式、指令输入、指令执行、指令重写、指令集和安全性等方面。只有正确地使用AT指令,才能充分发挥ESP8266的功能。

网友AB:
ESP8266支持多种数据类型,如字符串、整数、浮点数等。在进行AT命令操作时,需要根据具体需求选择正确的数据类型,并且确保数据类型与实际数据匹配。

网友AC:
在进行AT命令操作时,需要保证ESP8266已正确连接到WiFi网络。如果连接不稳定,可能会导致命令操作失败或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AD:
at命令以回车符结束,而响应或报告以行为回车符结束

网友AE(2024-01-08):
at指令的实行必要必定的时候,必要期待实行成果返回后再实行下一条指令。

网友AF:
esp8266的at指令操纵触及多个方面,包含底子指令、设置指令以及盘问指令等。

网友AG:
正确连接WiFi网络。

网友AH:
每条指令执行成功或失败都有相应的返回值

网友AI:
有些指令具有依赖关系,需要以正确的顺序执行。

网友AJ:
关于不一样指令,对象范例以及取值范畴大概有所不同,必要仔细阅读指令阐明。

网友AK:
esp8266的at指令操纵大概会遭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网友AL:
at指令的实行成果大概会呈现毛病,必要按照错误码举行调试。

网友AM(2024-03-02):
当需要执行at命令时,有必要在返回执行结果后执行下一个命令。

网友AN:
执行at命令可能会导致问题,需要根据错误代码进行调试。

网友AO(2024-06-08):
指令集中的 esp8266可以通过加密和其他手段加以保护,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操作。

网友AP:
对于AT指令的发送,除AT两个字符外,最多可以接收1056个字符的长度

网友AD(2024-08-02):
当串行端口用于at命令通信时,必须正确设置串行端口通信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和停止位。

网友AQ(2024-09-04):
ESP8266的at命令操作涉及许多方面,包括基本命令、设置命令和询问命令。

网友AR: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每个指令都有一个相应的返回值

网友AS:
at指令以回车结束,响应或报告以回车和换行符结束

网友AT(2024-10-05):
为了发送at指令,除了两个at字符之外,可以接收最大长度为1056个字符(包括最后一个空字符)

网友AU:
esp8266的at命令操作可能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网友AV:
在指令集方面,ESP8266可以通过加密等手段进行保护,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操作。,

网友AW(2024-11-10):
关于不同的描述,对象实例和值类别很可能是不同的,所以你需要仔细阅读描述。,

网友AX:
6.at命令的操作可能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网友AY(2024-12-11):
ESP8266无线WiFi模块可通过AT指令进行配置和操作。包括连接WiFi、发送和接收数据等。具体指令如AT+CWMODE设置模式,AT+CWJAP连接WiFi等。操作需遵循AT指令格式,遵循响应和超时机制。

网友AG:
,at指令以回车结束,响应或报告以回车和换行符结束。

网友AJ:
当at指令的执行是必要的和确定的时,在执行下一条指令之前,必须期望返回执行结果。

网友AZ(2025-02-01):
at命令的执行结果可能会出现问题,需要根据错误代码进行调试。

网友BA(2025-03-05):
乐鑫的WIFI芯片把价格卷得太低了

网友BB:
ESP8266这款芯片很经典啊,现在使用的都还很多。

网友AJ:
在某些情况下执行AT指令时,必须等待上一条指令执行完毕并得到结果反馈后,才能执行下一条指令

网友BC:
ESP8266的AT指令操作简单易懂,涵盖基础操作、设置和查询等方面。通过AT指令,能轻松实现各项功能。

网友AK:
在使用AT指令时,输入指令后需要加上回车符号。

网友BD:
在实际应用中,哪种加密方式最安全呢

网友AS:
使用AT命令时,输入命令后按回车,响应也会按行回车结束。

网友AN(2025-04-14):
ESP8266的AT指令可加密通信,避免非法访问。

网友AZ:
确保正确输入wifi密码,检查信号强度,远离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