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技术]
ESP8266 AT 指令练习

楼主(2023-08-26):
硬件连接

本次实验接线图(如果3.3V不稳定,WiFi 模块可能会不停复位)

图片来源:网络

AT 测试模块

使用 ESP8266 模块通过 USB-TTL 工具连接到电脑,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波特率115200,选择回车换行方式发送数据,

如果发送 AT,串口ESP8266返回 OK,说明模块工作正常。

AT+CWMODE 设置 WiFi模式

发送 AT+CWMODE=1,可以将 ESP8266 设置为 STA(station)模式,用来连接热点。

AT+CWJAP 连接路由

使用 AT+CWJAP="SSID","password" (需要加“”)来连接 WiFi 热点。
如果返回 WIFI CONNECTED 说明连接成功,同时还好自动分配 IP 。

AT+CIFSR 查询设备IP地址

AT+CIFSR 指令可以获取设备的IP地址信息。

AT+CIPSTART 建立通信连接

这里将 ESP8266 作为客户端,连接 PC 上的TCP服务器(PC与ESP8266连接同一个 WiFi ),

使用网络调试助手创建一个TCP 服务器,本地地址为 WiFi 热点分配给电脑的 IP 地址,端口号随意,点击打开后,TCP Server 创建完成。

发送 AT+CIPSTART="TCP","192.168.43.210",8080 ,ESP8266 将作为客户端连接到 TCP 服务器,IP 地址和端口号都是上一步设置 TCP 服务器时的参数。

返回 CONNECT ,成功连接服务器。

AT+CIPMODE=1 使能透传模式

透传,即透明传输(pass-through),指的是在通讯中不管传输的业务内容如何,只负责将传输的内容由源地址传输到目的地址,而不对业务数据内容做任何改变。

设置透传模式后,暂时还不能发送数据。

服务器端发送的数据会直接现在在串口终端上。

AT+CIPSEND 发送数据

在透传模式下,输入 AT+CIPSEND 后,可以直接把串口终端输入的数据发送到服务器端。

+++ 退出发送数据

在透传发送数据的过程宏,若识别到单独的一串 “+++”,则退出透传发送。请至少间隔1秒,再发送下一条AT指令。
如果直接用键盘打字输入“+++”,有可能时间太慢,不被人为是连续的三个”+“。

注意:“+++”后面不需要加回车换行。

AT+CIPMODE=0 退出透传模式

AT+CIPCLOSE 断开TCP连接

断开与 TCP 服务器的连接,UDP 也是这个命令。

AT+CWQAP 断开热点

AT+CWQAP 可以断开已连接的 WiFi 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