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分类计数原理与分步计数原理

楼主(2023-08-26):
分类计数原理与分步计数原理_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及高速计数器程序编写
编码器是一种将旋转位移转换成一串数字脉冲信号的旋转式传感器,这些脉冲能用来控制角位移,如果编码器与齿轮条或螺旋丝杠结合在一起,也可用于测量直线位移。

编码器产生电信号后由数控制置CN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控制系统等来处理。这些传感器主要应用在下列方面:机床、材料加工、电动机反馈系统以及测量和控制设备。在ELTRA编码器中角位移的转换采用了光电扫描原理。读数系统是基于径向分度盘的旋转,该分度由交替的透光窗口和不透光窗口构成的。此系统全部用一个红外光源垂直照射,这样光就把盘子上的图像投射到接收器表面上,该接收器覆盖着一层光栅,称为准直仪,它具有和光盘相同的窗口。接收器的工作是感受光盘转动所产生的光变化,然后将光变化转换成相应的电变化。一般地,旋转编码器也能得到一个速度信号,这个信号要反馈给变频器,从而调节变频器的输出数据。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心言星愿」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32869687/article/details/112422454

楼主:
编码器一般分为增量型与绝对型,它们存着最大的区别:在增量编码器的情况下,位置是从零位标记开始计算的脉冲数量确定的,而绝对型编码器的位置是由输出代码的读数确定的。在一圈里,每个位置的输出代码的读数是唯一的; 因此,当电源断开时,绝对型编码器并不与实际的位置分离。如果电源再次接通,那么位置读数仍是当前的,有效的; 不像增量编码器那样,必须去寻找零位标记。

楼主:
现在编码器的厂家生产的系列都很全,一般都是专用的,如电梯专用编码器、机床专用编码器、伺服电机专用型编码器等,并且编码器都是智能型的,有各种并行接口可以与其它设备通讯。

楼主:
编码器是把角位移或直线位移转换成电信号的一种装置。前者成为码盘,后者称码尺.按照读出方式编码器可以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种.接触式采用电刷输出,一电刷接触导电区或绝缘区来表示代码的状态是“1”还是“0”;非接触式的接受敏感元件是光敏元件或磁敏元件,采用光敏元件时以透光区和不透光区来表示代码的状态是“1”还是“0”。

楼主:
按照工作原理编码器可分为增量式和绝对式两类。增量式编码器是将位移转换成周期性的电信号,再把这个电信号转变成计数脉冲,用脉冲的个数表示位移的大小。绝对式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对应一个确定的数字码,因此它的示值只与测量的起始和终止位置有关,而与测量的中间过程无关。

楼主:
旋转增量式编码器以转动时输出脉冲,通过计数设备来知道其位置,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靠计数设备的内部**来记住位置。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不然,计数设备**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错误的生产结果出现后才能知道。解决的方法是增加参考点,编码器每经过参考点,将参考位置修正进计数设备的**位置。在参考点以前,是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性的。为此,在工控中就有每次操作先找参考点,开机找零等方法。这样的编码器是由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

楼主: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的唯一性,它无需**,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楼主:
由于绝对编码器在定位方面明显地优于增量式编码器,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控定位中。绝对型编码器因其高精度,输出位数较多,如仍用并行输出,其每一位输出信号必须确保连接很好,对于较复杂工况还要隔离,连接电缆芯数多,由此带来诸多不便和降低可靠性,因此,绝对编码器在多位数输出型,一般均选用串行输出或总线型输出,德国生产的绝对型编码器串行输出最常用的是SSI(同步串行输出)。

楼主:
多圈绝对式编码器。编码器生产厂家运用钟表齿轮机械的原理,当中心码盘旋转时,通过齿轮传动另一组码盘(或多组齿轮,多组码盘),在单圈编码的基础上再增加圈数的编码,以扩大编码器的测量范围,这样的绝对编码器就称为多圈式绝对编码器,它同样是由机械位置确定编码,每个位置编码唯一不重复,而无需**。多圈编码器另一个优点是由于测量范围大,实际使用往往富裕较多,这样在安装时不必要费劲找零点,将某一中间位置作为起始点就可以了,而大大简化了安装调试难度。多圈式绝对编码器在长度定位方面的优势明显,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控定位中。

楼主:
高速计数器

楼主:
描述:

高速计数器是指能计算比普通扫描频率更快的脉冲信号,它的工作原理与普通计数器类似,只是计数通道的响应时间更短。在越来越多的控制过程中需要对高速脉冲信号进行处理,而普通的计数方式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为此需要用到高速计数器。

计数器是PLC内部重要的软元件之一,高速计数器是PLC计数器中常用的一种,PLC 内部有两种计数器,一种是对PLC内部信号进行计数的计数器,另一种是对外部事件信号进行计数的计数器。

楼主:
一高速计数器种类和软元件编号

1、高速计数的种类

基本单元内置了32位增减计数器的高速计数器(单相计数/单相双计数/双相双计数),根据计数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硬件计数器和软件计数器两种

在高速计数器中,提供了可以选择外部复位输入端子和外部启动输入端子开始计数的功能。

楼主:
2、高速计数器的区分

硬件计数器: 这种计数器是通过硬件进行计数。

软件计数器:这种计数器是通过CPU中断处理进行计数,每个计数器需要在最大响应频率和综合频率的两个限制条件下使用。

楼主:
3、高速计数器的种类和输入信号的形式

楼主:
4、高速计数器软元件一览

楼主:
二高速计数器输入分配

对应各个高速计数器的编号,X000-X007分配表如下

楼主:
三高速计数器使用

1、单相单计数的输入

楼主:
2、单相双计数的输入

楼主:
3、双相双计数的输入

网友A:
在ELTRA编码器中角位移的转换采用了光电扫描原理

网友B(2024-09-16):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C: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D: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E: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F: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G: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H: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I: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J: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C: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