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按键(双模式,双函数选择)

楼主(2023-08-26):
一、新建方法不说了,记得将key和led文件封装进去

不使用CubeMX

二、ked.c代码:

1、按键初始化部分

楼主:
2、第一个按键函数

楼主:
这个函数提供两种模式(是否连按)

楼主:
注意这个函数存在响应优先级

3、第二个按键函数

楼主:
三、key.h部分:

楼主:
注意:

有两种方式读取电位,一种用位带操作读取,一种用HAL库读取

声明了.c文件里的三个函数,宏定义了一些特殊常量

楼主:
四、main.c中:

楼主:
通过这个KEY_Scan();内的数字来选择扫描模式

楼主:
0和1

使用CubeMX
一、首先记得先把delay函数和KEY函数封装好

楼主:
二、端口初始化部分都在gpio.c里面完成

楼主:
三、KEY.c里面没了初始化部分

楼主:
四、KEY.h里面少了一个初始化函数声明

楼主:
五、main.c:

这个Delay函数记得加上

楼主:
定义的8位变量和初始化延时函数调用放到这里面

楼主:
操作部分没啥变化

网友A:
读取电位都有哪几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