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ewlab平台stm32总结

楼主(2023-08-26):
一、GPIO的输出
1.时钟设置
2.调用初始化函数
3.输出函数
(1)GPIO_WriteBit(端口,引脚,(BitAction)(0));//低
GPIO_WriteBit(端口,引脚,(BitAction)(1));//高
(2)GPIO_SetBits(端口,引脚); //低
GPIO_ResetBits端口,引脚); //高
(3)PAout(n) = 1:PAn;//输出高
PAout(n) = 0;//输出低
P端口out(引脚) = 0|1
(4)PAin(n) = 1;//输入高
PAin(n) = 0;//输入低
P端口in(引脚) = 0|1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Baal Austin」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529350/article/details/109163581

楼主:
void Init(void){ //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参数一:GPIOB口输出,参数二: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B0和B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频率
        GPIO_Init(LEDPORT,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楼主:
用途
例一:
点亮led
步骤:
1.初始化时钟
2.初始化PB0,1
3.调用GPIO输出函数
连接方式:
位数码管连接3.3v
段数码管连接PB0

楼主:
#define LEDPORT        GPIOB
#define LED1        GPIO_Pin_0
#define LED2        GPIO_Pin_1
void LED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1 | LED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LED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Led1(){
        RCC_Configuration();
        LED_Init();
        while(1){
                GPIO_WriteBit(LEDPORT,LED1,(BitAction)(0));//低电平亮,高电平灭
                delay_ms(100);
                GPIO_WriteBit(LEDPORT,LED1,(BitAction)(1));
                delay_ms(100);
        }
}

楼主:
按键控制Led
步骤:
1.初始化按键
2.获取按键电平
GPIO_ReadInputDataBit(KEYPORT1,KEY1)
按下返回低电平0,松开返回高电平1

楼主:
连接方式:
//按键1 C13
#define KEYPORT1        GPIOC
#define KEY1        GPIO_Pin_13

//按键2 D13
#define KEYPORT2 GPIOD
#define KEY2        GPIO_Pin_13
void KEY1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KEYPORT1,&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KEY2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KEYPORT2,&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例二:蜂鸣器
步骤:
1.初始化时钟
2.初始化PB5
3.调用GPIO输出函数
连接方式:

楼主:
#define BUZZERPORT        GPIOB
#define BUZZER        GPIO_Pin_5
void BUZZER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BUZZ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BUZZER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Bit(BUZZERPORT,BUZZER,(BitAction)(1));
}
void BUZZER_BEEP1(void){
        u16 i;
        for(i=0;i<200;i++){
                GPIO_WriteBit(BUZZERPORT,BUZZER,(BitAction)(0));
                delay_us(500);
                GPIO_WriteBit(BUZZERPORT,BUZZER,(BitAction)(1));
                delay_us(500);
        }
}

楼主:
例三:点亮动态数码管
步骤:
1.初始化时钟
2.初始化PB0,1,2,3,4,5,6,7
3.调用GPIO输出函数
连接方式:
数码管段选输出口为PA0-7,位选输出口为PB10-13 PC6-9

楼主: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时钟配置子程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声明GPIO初始化结构变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7|GPIO_Pin_6|GPIO_Pin_5|GPIO_Pin_4|GPIO_Pin_3|GPIO_Pin_2|GPIO_Pin_1|GPIO_Pin_0;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GPIO_Pin_8|GPIO_Pin_7|GPIO_Pin_6;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void Show_Num(double num){

                double num1 = num;
                unsigned char index = 0;
                unsigned int n = 1;
                unsigned int num2;
                unsigned char i;
                while((unsigned int)num1 != num1&&index < 4){
                        index++;
                        num1 = num1*10;
                        n = n*10;
                }
                num2 = num1;
                LedOut[0]=Disp_Tab[num2/10000000%10];
                LedOut[1]=Disp_Tab[num2/1000000%10];
                LedOut[2]=Disp_Tab[num2/100000%10];
                LedOut[3]=Disp_Tab[num2/10000%10];

                LedOut[4]=Disp_Tab[num2/1000%10];
                LedOut[5]=Disp_Tab[num2/100%10];
                LedOut[6]=Disp_Tab[num2/10%10];
                LedOut[7]=Disp_Tab[num2%10];
                LedOut[7-index]=Disp_Tab1[num2/n%10];

                for(i=0; i<8; i++)
                {
                        GPIO_Write(GPIOA , LedOut[i])        ;
                        LED1(0);LED2(0);LED3(0);LED4(0);LED5(0);LED6(0);LED7(0);LED8(0);
                        switch(i)
                        {
                                case 0:
                                        LED1(1);LED2(0);LED3(0);LED4(0);LED5(0);LED6(0);LED7(0);LED8(0);
                                        break;
                                case 1:
                                        LED1(0);LED2(1);LED3(0);LED4(0);LED5(0);LED6(0);LED7(0);LED8(0);
                                        break;
                                case 2:
                                        LED1(0);LED2(0);LED3(1);LED4(0);LED5(0);LED6(0);LED7(0);LED8(0);
                                        break;
                                case 3:
                                        LED1(0);LED2(0);LED3(0);LED4(1);LED5(0);LED6(0);LED7(0);LED8(0);
                                        break;
                                case 4:
                                        LED1(0);LED2(0);LED3(0);LED4(0);LED5(1);LED6(0);LED7(0);LED8(0);
                                        break;
                                case 5:
                                        LED1(0);LED2(0);LED3(0);LED4(0);LED5(0);LED6(1);LED7(0);LED8(0);
                                        break;
                                case 6:
                                        LED1(0);LED2(0);LED3(0);LED4(0);LED5(0);LED6(0);LED7(1);LED8(0);
                                        break;
                                case 7:
                                        LED1(0);LED2(0);LED3(0);LED4(0);LED5(0);LED6(0);LED7(0);LED8(1);
                                        break;
                         }
                        delay_nms(1);
                }

}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ynamic_seg_led.h"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1();//配置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配置GPIO口
        LED1(0);LED2(0);LED3(0);LED4(0);LED5(0);LED6(0);LED7(0);LED8(0);//熄灭所有数码管
        while(1){
          Show_Num(1234.5678);//显示想显示的数
        }
}

楼主:
例四: 驱动灯泡,风扇,门锁
步骤:
与例一相同
线路连接:
GPIO输出口连接继电器J2(J5),J9(J12)连接设备正极,J8(J11)连接电源正极12V,设备负极连接电源负极

楼主:
例五: 键盘模块
步骤:
1.时钟设置
2.44或55键盘初始化
3.获取按键信息,如将获取的信息显示在数码管上
连线:
4*4键盘
COL0-COL3 PB10-PB13
ROW0-ROW3 PC6-PC9

楼主:
5*5键盘
ROW0-ROW4 PA0-PA4
COL4-COL0 PB14-PB10

楼主:
//键盘初始化
void GPIO_Configuration55(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声明GPIO初始化结构变量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开启P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开启PB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开启PC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3|GPIO_Pin_2|GPIO_Pin_1|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配置成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速度 50M 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口
                GPIO_Write(GPIOB, 0x7C00); //上拉输入需要把对应的ODR置1

}

/*
5*5矩阵按键设置
*/
int  keyscan55(void)
{
         ROW14(0);ROW13(0);ROW12(0);ROW11(0);ROW10(0);//ÐÐÏßÀ­µÍ
//                      |                        |                        |                        |     |
// 0 PA0 ---0-----1-----2-----3-----4-- |                  |--------|
//                      |                        |                        |                        |     |   --------
// 0 PA1 ---5-----6-----7-----8-----9--
//                      |                        |                        |                        |     |
// 0 PA2 ---A-----B-----C-----D-----E--
//                      |                        |                        |                        |     |
// 0 PA3 ---F-----H-----I-----J-----K--
//                      |                        |                        |                        |     |
// 0 PA4 ---L-----M-----N-----O-----P--
//          |     |     |     |     |
//                           PB14 PB13  PB12   PB11  PB10
//
                if(COL14&&COL13&&COL12&&COL11&&COL10){
                        return -1;
                }
                else
                {
                        delay_nms(5);
                        if(COL14&&COL13&&COL12&&COL11&&COL10)
                                return -1;
                }

//                      |                        |                        |                        |     |
// 0 PA0 ---0-----1-----2-----3-----4-- |                  |--------|
//                      |                        |                        |                        |     |   --------
// 1 PA1 ---5-----6-----7-----8-----9--
//                      |                        |                        |                        |     |
// 1 PA2 ---A-----B-----C-----D-----E--
//                      |                        |                        |                        |     |
// 1 PA3 ---F-----H-----I-----J-----K--
//                      |                        |                        |                        |     |
// 1 PA4 ---L-----M-----N-----O-----P--
//          |     |     |     |     |
//                           PB14 PB13  PB12   PB11  PB10
//
                ROW14(1);ROW13(1);ROW12(1);ROW11(1);ROW10(0);
                if(!COL14){
                        return 0;
                }
                if(!COL13){
                        return 1;
                }
                if(!COL12){
                        return 2;
                }
                if(!COL11){
                        return 3;
                }
                if(!COL10){
                        return 4;
                }
//                      |                        |                        |                        |     |
// 1 PA0 ---0-----1-----2-----3-----4-- |                  |--------|
//                      |                        |                        |                        |     |   --------
// 0 PA1 ---5-----6-----7-----8-----9--
//                      |                        |                        |                        |     |
// 1 PA2 ---A-----B-----C-----D-----E--
//                      |                        |                        |                        |     |
// 1 PA3 ---F-----H-----I-----J-----K--
//                      |                        |                        |                        |     |
// 1 PA4 ---L-----M-----N-----O-----P--
//          |     |     |     |     |
//                           PB14 PB13  PB12   PB11  PB10
//
                ROW14(1);ROW13(1);ROW12(1);ROW11(0);ROW10(1);
                if(!COL14){
                        return 5;
                }
                if(!COL13){
                        return 6;
                }
                if(!COL12){
                        return 7;
                }
                if(!COL11){
                        return 8;
                }
                if(!COL10){
                        return 9;
                }

//                      |                        |                        |                        |     |
// 1 PA0 ---0-----1-----2-----3-----4-- |                  |--------|
//                      |                        |                        |                        |     |   --------
// 1 PA1 ---5-----6-----7-----8-----9--
//                      |                        |                        |                        |     |
// 0 PA2 ---A-----B-----C-----D-----E--
//                      |                        |                        |                        |     |
// 1 PA3 ---F-----H-----I-----J-----K--
//                      |                        |                        |                        |     |
// 1 PA4 ---L-----M-----N-----O-----P--
//          |     |     |     |     |
//                           PB14 PB13  PB12   PB11  PB10
//

                ROW14(1);ROW13(1);ROW12(0);ROW11(1);ROW10(1);
                if(!COL14){
                        return 10;
                }
                if(!COL13){
                        return 11;
                }
                if(!COL12){
                        return 12;
                }
                if(!COL11){
                        return 13;
                }
                if(!COL10){
                        return 14;
                }
//                      |                        |                        |                        |     |
// 1 PA0 ---0-----1-----2-----3-----4-- |                  |--------|
//                      |                        |                        |                        |     |   --------
// 1 PA1 ---5-----6-----7-----8-----9--
//                      |                        |                        |                        |     |
// 1 PA2 ---A-----B-----C-----D-----E--
//                      |                        |                        |                        |     |
// 0 PA3 ---F-----H-----I-----J-----K--
//                      |                        |                        |                        |     |
// 1 PA4 ---L-----M-----N-----O-----P--
//          |     |     |     |     |
//                           PB14 PB13  PB12   PB11  PB10
//

                ROW14(1);ROW13(0);ROW12(1);ROW11(1);ROW10(1);
                if(!COL14){
                        return 15;
                }
                if(!COL13){
                        return 16;
                }
                if(!COL12){
                        return 17;
                }
                if(!COL11){
                        return 18;
                }
                if(!COL10){
                        return 19;
                }
//                      |                        |                        |                        |     |
// 1 PA0 ---0-----1-----2-----3-----4-- |                  |--------|
//                      |                        |                        |                        |     |   --------
// 1 PA1 ---5-----6-----7-----8-----9--
//                      |                        |                        |                        |     |
// 1 PA2 ---A-----B-----C-----D-----E--
//                      |                        |                        |                        |     |
// 1 PA3 ---F-----H-----I-----J-----K--
//                      |                        |                        |                        |     |
// 0 PA4 ---L-----M-----N-----O-----P--
//          |     |     |     |     |
//                           PB14 PB13  PB12   PB11  PB10
//

                ROW14(0);ROW13(1);ROW12(1);ROW11(1);ROW10(1);
                if(!COL14){
                        return 20;
                }
                if(!COL13){
                        return 21;
                }
                if(!COL12){
                        return 22;
                }
                if(!COL11){
                        return 23;
                }
                if(!COL10){
                        return 24;
                }
                return -1;
}
void delay_nms(u16 time)//ÑÓʱ×Ó³ÌÐò
{  u16 i=0;
   while(time--)
   {  i=12000;  //×Ô¼º¶¨Òå
      while(i--) ;
   }
}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
#include "matrix_key.h"
#include "usart.h"
// 此表为LED的字模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unsigned char  LED7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int x;
int main(void){
        RCC_Configuration(); //时钟设置
        USART1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
        GPIO_Configuration55();//GPIO_Configuration44();
        GPIO_Write(GPIOA, LED7Code[8]);//数码管全亮
  while(1)
  {
                x=keyscan55();//扫描按键,返回按键值
          //x=keyscan44();)
                printf("%d ",x);//串口输出
                if (x>=0)
                {
                        GPIO_Write(GPIOA, LED7Code[x]);        //显示按键值;
                }
  }
}

楼主:
二、LCD输出
步骤:
1.初始化LCD显示屏
2.清屏
3.写数据

LCD点阵大小 12864 即8行16列
每一个英文字符占816个字节,即2行1列,两行可以显示16个英文字符
每一个中文字符占16*16个字节,即2行2列,两行可以显示8个中文字符
如果超出不显示,以上为默认情况,其他函数详见LCD12864.c文档
可使用PCTOLCD生成需要的点阵

楼主:
//LCD主函数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stm32f103_config.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Font.h"
#include "Image.h"
int main(void)
{
        delay_ms(100);//延时100毫秒
        LCD_Init();/初始化显示屏
        LCD_Clr(); //清屏
        LCD_WriteEnglish(2,0,1+'0');
        LCD_WriteEnglish(2,8,2+'0');
        LCD_WriteEnglish(2,2*8,3+'0');
        LCD_WriteEnglish(2,3*8,4+'0');
        LCD_WriteEnglish(2,4*8,5+'0');
        LCD_WriteEnglishString(2,5*8,(unsigned char *)" end");
        LCD_WriteEnglishString(4,0,(unsigned char *)"0123456789ABCDEF");*/
        LCD_WriteEnglishString(0,0,(unsigned char *)" HUNAN CITY");
        LCD_WriteEnglishString(2,0,(unsigned char *)"  University");
        LCD_WriteChineseString(4,0,(unsigned char *)hanzi,6);
  //LCD_DispImg(2,48,60,60,(unsigned char *)Fig0);
}

楼主:
线路连接:

楼主:
三、TFTLCD输出
NEWLab的TFT模块采用了ILI9341控制器,其外形如图85所示。该模块有如下特点:
2.8寸屏幕。 320×240的分辨率。 16位真彩显示。 自带触摸屏,可以用来作为控制输入

楼主:
步骤:
与LCD相似
1.初始化TFTLCD
2.相关函数的使用如下代码
线路连接:

楼主:
显示图片步骤:
1.打开Image2Lcd软件
2.点击右上角打开按钮,选择你要的图片
3.其他设置如下图
首先,按照图811所示,配置Image2LCD的工作模式。其中,
输出数据类型:“C语言数组(.C)”
扫描模式:水平扫描
输出灰度:16位真彩色
最大宽度和高度:与图片的大小和液晶屏的大小相匹配。
选择包含图像头数据
选择自底至顶扫描
注:像素大小不得超过240320 若超过,请使用如"图画"软件缩减图片尺寸

楼主:
4.创建一个img.h文件,将生成的c语言数组放入文件中,使用GLCD_DrawBitmap (0 ,0, 180, 240, (const uint8_t *)gImage_test)函数实现图像显示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GLCD_Config.h"
#include "Board_GLCD.h"
#include "im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lib.h"
extern GLCD_FONT GLCD_Font_16x24;//外部字体变量
extern GLCD_FONT GLCD_Font_6x8;
uint32_t n;
double num;
char str[25];
int main(void)
{
        GLCD_Initialize();//初始化LCD
        GLCD_ClearScreen();//清屏
        GLCD_SetForegroundColor(GLCD_COLOR_BLACK);//前景颜色
        GLCD_SetBackgroundColor(GLCD_COLOR_WHITE);//背景颜色
        GLCD_SetFont(&GLCD_Font_16x24);//设置字体,高度25,宽度16
     //hight 24*13=312 < 320    lenth 16*15=240
        GLCD_ClearScreen();        //清屏

        //GLCD_SetForegroundColor(GLCD_COLOR_BLACK);
        //GLCD_DrawPixel(11,22);//1.绘制一个像素点
        //GLCD_DrawHLine(1,1,120);//2.绘制横线
        //GLCD_DrawVLine(1,1,120);//3.绘制竖线
        //GLCD_DrawHLine(1,120,120);
        //GLCD_DrawVLine(120,1,120);

        //4.绘制字符串
        num = 123.4567;
  sprintf(str, " %f" , num);
        GLCD_SetFont(&GLCD_Font_6x8);
        //GLCD_SetFont(&GLCD_Font_16x24);
                                                                                                //hight 24*13=312 < 320    lenth 16*15=240
        GLCD_DrawString(24,24,str);
        //GLCD_DrawString(24, 24,"HuNan City");//

        //5.绘制矩形框
        //GLCD_SetForegroundColor(GLCD_COLOR_GREEN);//ǰ¾°£¨×Ö·û£©ÑÕɫΪÂÌÉ«
        //GLCD_DrawRectangle(10,10,120,120);

        //6.绘制线条,
        //GLCD_SetForegroundColor(GLCD_COLOR_BLACK);//
        //GLCD_DrawBargraph(30,0,200,40,10);//x,y,weight(0~240),height(0~320),val<100

        //7.绘制图像
        //GLCD_DrawBitmap (0 ,0, 180, 240, (const uint8_t *)gImage_test);//ÏÔʾͼÏñ
        //x,y,width(<=240),height(<=320)

        //8.向下滚动屏幕n个像素点,滚动条
        //GLCD_VScroll(12);
        //delay_s(1);
        //GLCD_VScroll(100);

        while(1)
        {
         //GLCD_VScroll(40);
         //delay_s(1);
        }
}

楼主:
三、串口输出
串口通信接口为USART
TX代表发送 RX代表接收
RX1 PA10 TX1 PA9 连接底部引脚 所以可以直接通过NEWLAB板通信
RX2 PA2 TX2 PA3
RX3 PB11 TX3 PB10

串口发送代码实现:
导入usart.c驱动文件,驱动文件已经设置好三个串口的引脚,只要在使用时更改定义的引脚即可,其他不需要改变
stm32中,c语言的printf函数被默认打印在串口上

楼主:
串口接收代码实现
查询方式接收: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回电脑,usart.c文件中,在串口1初始化函数中,将USART_ITConfig是否开启串口中断函数的ENABLE改为DISABLE,防止调用中断函数

楼主:
使用中断方式接收:可以在数据收到的第一时间,马上跳转到中断函数来做及时的处理,提高实时性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头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key.h"
extern unsigned char  LED7Code[];
int main (void){//
        u8 a;
        //初始化程序
        RCC_Configuration(); //时钟设置
        LED8_Init();//8位数码管初始化
        USART1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

        while(1){
                //实现串口控制8位数码管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 != RESET){  //查询串口标志位
                        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printf("%c",a); //把收到的数据发送到电脑
                        if(a>='0'&&a<='9'){
                                GPIO_Write(GPIOA,LED7Code[a-'0']);//显示数字
                        }
                }
                LATCH_KEY1();//按下key1,发送key1被按下信息
                LATCH_KEY2();//按下key2,发送key2被按下信息

//      delay_ms(1000);
        }
}

楼主:
用例
WIFI模块
步骤:
1.连接
2.平台命令获取及分析
3.单片机数据发送
接线:
stm32 P10 Tx - wifi RX
stm32 P11 Rx - wifi TX

楼主:
int main()
{
        uint8_t IpData[128];
        int8_t temp;//检验热点是否连接成功,成功为1,失败为0
        uint8_t TryCount=0;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TIM2_Init();
        USART1_Init(115200);//串口一初始化
        printf("init...\r\n");
        UART4_Init(115200);//WiFi串口四初始化
        for(TryCount=0; TryCount<3; TryCount++)//三次连接
        {
                printf("start link %d times.\r\n",TryCount+1);
                temp=ConnectToServer((char *)MY_DEVICE_ID, (char *)MA_SECRET_KEY);//连接热点和服务器
                if(temp != 0)//连接失败 temp = -1:WIFI模式设置错误 -2:WIFI连接错误 -3:端口或地址错误 -4:第一次握手数据发送错误 -5未响应错误
                {
                        printf("Connect To Server ERROR=%d\r\n",temp);
                }
                else
                {
                        break;
                }
        }
        printf("link success\r\n");
        ClrAtRxBuf();//清空AT缓存
        //==================以上为WIFI连接函数===========================

        while(1)
        {
        //===================以下为WIFI接收到云平台数据函数==================
                if(F_AT_RX_FINISH)//判断是否接收到UART4_RX数据
                {         // 接收到数据包
                        ESP8266_GetIpData((uint8_t *)AT_RX_BUF, (char *)IpData);//获取数据,存入IpData
                        USER_DataAnalysisProcess((char *)IpData);//分析数据,在这个函数里对数据进行处理
                        memset(IpData, 0x00, 128);//清空数据
                        ClrAtRxBuf();
                }
                ///==================已下为WIFI发送单片机数据到云平台函数==================
                if(TimeCount >= 1000)//10S发送一次数据 timeCount每计数100次代表1s
                {
                        TimeCount=0;
                        ESP8266_SendSensor((char *)"wind", (char *)"2020-10-16 14:10:26",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发送数据函数,参数1标识名 参数二:时间 参数三:数据如温度,低频高低
                        ClrAtRxBuf();
                }
        }

}

//=================以下为分析函数具体实现============
void USER_DataAnalysisProcess(char *RxBuf)
{
        char *cmdid = NULL;
        uint8_t TxetBuf[128];//发送数据
        if(strstr((const char *)RxBuf, (const char *)PING_REQ) != NULL)//心跳请求//strstr()查找子串在主串第一次出现的位置,判断是否收到数据
        {
                if(ESP8266_IpSend((char *)PING_RSP, strlen((const char *)PING_RSP)) < 0)//响应心跳
                {//发送失败
                        printf("发送心跳包失败!\r\n");
                }
                else
                {
                        printf("心跳包!\r\n");
                }
        }
        else if(strstr((const char *)RxBuf, (const char *)""t":5") != NULL)//命令请求//收到请求
        {
                if(strstr((const char *)RxBuf, (const char *)""apitag":"ctrl"") != NULL)//判断收到的标识名
                {
                        memset(TxetBuf,0x00,128);//清空缓存
///=====================操作代码书写区域=====================
                        //==============判断收到的数据,在里面执行需要的操作==============
                        if((strstr((const char *)RxBuf, (const char *)""data":1") != NULL))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
                                cmdid = USER_GetJsonValue((char *)RxBuf, (char *)"cmdid");
                                sprintf((char *)TxetBuf,"{"t":6,"cmdid":%s,"status":0,"data":1}",cmdid);
                                //printf("%s\r\n",TxetBuf);
                                if(ESP8266_IpSend((char *)TxetBuf, strlen((char *)TxetBuf)) < 0)
                                {//发送失败
                                        //printf("发送响应失败!\r\n");
                                }
                        }
                        else if((strstr((const char *)RxBuf, (const char *)""data":0") != NULL))//关灯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cmdid = USER_GetJsonValue((char *)RxBuf, (char *)"cmdid");
                                sprintf((char *)TxetBuf,"{"t":6,"cmdid":%s,"status":0,"data":0}",cmdid);
                                //printf("%s\r\n",TxetBuf);
                                if(ESP8266_IpSend((char *)TxetBuf, strlen((char *)TxetBuf)) < 0)
                                {//发送失败
                                        printf("发送响应失败!\r\n");
                                }
                        }
                }
        }
}

楼主:
#ifndef _CloudReference_h_
#define _CloudReference_h_
//================在CloudReference.h设置WIFI名称和密码以及设备标识和传输密钥
#define WIFI_AP                "xin"//WiFi热点名称
#define WIFI_PWD        "987654321"        //WiFi密码
#define WIFI_AP1                "zhjt_220"//WiFi热点名称
#define WIFI_PWD1        "12345678zhjt"        //WiFi密码
#define SERVER_IP        "120.77.58.34"        //服务器IP地址
#define SERVER_PORT        8600                        //服务器端口号

#define MY_DEVICE_ID  "light2018052790"//设备标识
#define MA_SECRET_KEY "1d1c815e2a504ff9abcf6301134f27d3"//传输密钥

#endif /*_CloudReference_h_*/

楼主:
语音模块
使用xfs5152ce.c和usart3.c极fifo.c文件,主要功能语音识别和文本合成

楼主:
步骤:
/***************************************************************
  *        Name                :        MAIN.C
  *        Data                :        2019.7.15
  *        Author        :        NIEAOWEI
  *        Note                :        本实验主要是测试语音模块,连续读不卡顿,中断读,
                                                        以及语音识别功能。
****************************************************************/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fifo.h"
#include "xfs5152ce.h"
#include "usart1.h"

int main(){
        uint8_t data[10];
        uint8_t a;
        delay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sart1_Init(115200);
        usart3_init();

        delay_ms(1);

        printf("start...\r\n");

        xfs_voice_start((unsigned char *)"请说出启动指令",XFS_FORMAT_GBK,1);//语音合成播放指定文本 *data 需要合成播放的文本 format 编码格式 wait_finish 是否等待上次合成结束
        xfs_voice_start((unsigned char *)"请说出启动指令",XFS_FORMAT_GBK,1);//语音合成函数,可以播放想要的信息,参数1 要播放的文字 参数2 编码格式 参数3 是否等待上次合成结束,1等待
        xfs_voice_start((unsigned char *)"请说出启动指令",XFS_FORMAT_GBK,1);
        printf("%d,%d\r\n",usart3_rx_fifo.in,usart3_rx_fifo.out);

        //*delay_ms(1000);
        if(xfs_recognize(&a, 5000) == 1)
        {
                xfs_voice_start((unsigned char *)"语音识别成功", XFS_FORMAT_GBK, 1);
                sprintf((char *)data,"%d",a);
                xfs_voice_start((unsigned char *)data,XFS_FORMAT_GBK,1);
                xfs_voice_start((unsigned char *)cmd_word_list[a],XFS_FORMAT_GBK,1);
        }else{
                xfs_voice_start((unsigned char *)"语音识别失败",XFS_FORMAT_GBK,1);
        }
        printf("re :%d\r\n",a);
        for(a=0;a<100;a++){
                printf("%x,",usart3_rx_fifo.data[a]);
        }
        printf("%d,%d\r\n",usart3_rx_fifo.in,usart3_rx_fifo.out);

        while(1){
                delay_ms(1000);
                printf("runnig...\r\n");
        };

}

楼主:
四、ADC输出
步骤:
1.时钟初始化
2.ADC初始化
3.声明外部变量,获取电压值,通过公式转化成对应的数据值
连线:
温度光照传感器J6,接PB0
ADC_IN1 PA1
ADC_IN4 PA4
ADC_IN5 PA5
ADC_IN6 PA6
ADC_IN7 PA7
ADC_IN8 PB0
ADC_IN9 PB1
ADC_IN10 PC0
ADC_IN11 PC1
ADC_IN12 PC2
ADC_IN13 PC3

楼主: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C)//ADC1外设地址

#define ADCPORT                GPIOB        //定义ADC接口
#define ADC_CH8                GPIO_Pin_0
#define ADC_CH9                GPIO_Pin_1
vu16 ADC_DMA_IN5; //ADC数值存放的变量

void ADC_DMA_Init(void){ //DMA初始化设置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定义DMA初始化结构体
        DMA_DeInit(DMA1_Channel1);//复位DMA通道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定义 DMA通道外设基地址=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DMA_IN5; //定义DMA通道ADC数据存储器(其他函数可直接读此变量即是ADC值)                //修改一:获取ADC数值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指定外设为源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定义DMA缓冲区大小(根据ADC采集通道数量修改)                                                                                                    //修改二:获取ADC的通道数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当前外设寄存器地址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当前存储器地址:Disable不变,Enable递增(用于多通道采集)                                //修改三:多道采集用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定义外设数据宽度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定义存储器数据宽度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DMA通道操作模式位环形缓冲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DMA通道优先级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禁止DMA通道存储器到存储器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初始化DMA通道1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使能DMA通道1
}
void ADC_GPIO_Init(void){ //GPIO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使能DMA时钟(用于ADC的数据传送)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使能ADC1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CH8; //选择端口                                                                                                    //修改四:  设置获取ADC端口的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选择IO接口工作方式
        GPIO_Init(ADCPORT, &GPIO_InitStructure);                                                                                                    //修改五:ADCPORT修改接口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初始化设置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定义ADC初始化结构体变量
        ADC_GPIO_Init();//GPIO初始化设置
        ADC_DMA_Init();//DMA初始化设置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使能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ADC转换工作在连续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有软件控制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转换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根据ADC采集通道数量修改)                                                                                                    //修改六:通道数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1,ADC通道x,规则采样顺序值为y,采样时间为28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1, ADC_SampleTime_28Cycles5);//ADC1选择信道x,采样顺序y,采样时间n个周期                                        //修改七:信道要改为对应引脚通道

        ADC_DMACmd(ADC1, ENABLE);// 开启ADC的DMA支持(要实现DMA功能,还需独立配置DMA通道等参数)
        ADC_Cmd(ADC1, ENABLE);//使能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置ADC1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ADC1校准重置完成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始ADC1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ADC1校准完成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软件开始转换
}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头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extern vu16 ADC_DMA_IN5; //声明外部变量

int main (void){//主程序
        delay_ms(500); //上电时等待其他器件就绪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ADC_Configuration(); //ADC初始化设置
        USART1_Init(115200);
        while(1){
                printf("值:%0.3f\r\n",ADC_DMA_IN5*(3.3/4095));//光照公式
                delay_ms(500); //延时
        }
}

楼主:
用途
温度光照传感器
使用的是 temp_light.c temp_light.h源文件
实验步骤:
1.初始化温度光照
2.使用GetTemp函数获取温度
3.使用GetLight函数获取光照
接线:
温度输出口:PC0
光照输出口:PC1

楼主:
uint8_t GetTemp(){
        uint16_t temp;
        temp=GetADC_Time(TEMP_CH,10);
        printf("temp adc value:%d\r\n",temp);
        return calculateTemperature(calculateResValue(temp));
}

/***************************************************************
  *        @brief        获取一次光照值,以百分比的形式计算
  *        @param
  *        @retval        float 光照值
****************************************************************/
//
float GetLight(){
        uint16_t        light;
        light=GetADC_Time(LIGHT_CH,10);
        printf("light adc value:%d\r\n",light);
        return 100-((float)light*1000/4096)*100/1000;
}

楼主: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emp_light.h"

int main(){
        Byte temp[2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sart1_Init(115200);
        delay_init();
        TEMP_LIGHT_Init();
        printf("runnning...\r\n");
        while(1){
                printf("temp:%d\r\n",GetTemp());
                printf("light:%d\r\n",GetLight());
                delay_ms(1000);
        }
}

楼主:
五、DAC输出
步骤:
1.设置系统时钟
2.初始化DAC
3.DAC_OutVoltage(float Voltage)设置引脚输出电压值

楼主:
接线:
DAC输出口
DAC_OUT1–PA4
DAC_OUT2–PA5

楼主:
void DA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Typ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使能PORTA通道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使能DAC通道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STM32没有模拟输出模式,这里只好配置为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AC_Trigger=DAC_Trigger_None;        //不使用触发功能 TEN1=0
        DAC_InitType.DAC_WaveGeneration=DAC_WaveGeneration_None;//不使用波形发生
        DAC_InitTyp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DAC_LFSRUnmask_Bit0;//屏蔽、幅值设置
        DAC_InitType.DAC_OutputBuffer=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        //DAC1输出缓存关闭 BOFF1=1
  DAC_Init(DAC_Channel_1,&DAC_InitType);         //初始化DAC通道1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使能DAC1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0);  //12位右对齐数据格式设置DAC值,默认输出0V

}
void DAC2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Typ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使能PORTA通道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使能DAC通道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STM32没有模拟输出模式,这里只好配置为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AC_Trigger=DAC_Trigger_None;        //不使用触发功能 TEN1=0
        DAC_InitType.DAC_WaveGeneration=DAC_WaveGeneration_None;//不使用波形发生
        DAC_InitTyp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DAC_LFSRUnmask_Bit0;//屏蔽、幅值设置
        DAC_InitType.DAC_OutputBuffer=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        //DAC1输出缓存关闭 BOFF1=1
  DAC_Init(DAC_Channel_2,&DAC_InitType);         //初始化DAC通道2

        DAC_Cmd(DAC_Channel_2, ENABLE);  //使能DAC2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 0);  //12位右对齐数据格式设置DAC值,默认输出0V

}

//设置通道1输出电压
// Voltage----电压值,取值范围为0~3.3V
void DAC1_OutVoltage(float Voltage)
{
        uint16_t data;
        data=(uint16_t)(Voltage*4095/3.3);//换算为12位整数值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data);//12位右对齐数据格式设置DAC值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ENABLE); //启动转换
}

void DAC2_OutVoltage(float Voltage)
{
        uint16_t data;
        data=(uint16_t)(Voltage*4095/3.3);//换算为12位整数值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data);//12位右对齐数据格式设置DAC值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2,ENABLE); //启动转换
}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ac.h"

int main (void){
        float voltage=2;
        delay_ms(500); //
        RCC_Configuration(); // 系统时钟初始化
        DAC_Configuration(); //DAC初始化设置
        USART1_Init(115200);
        DAC1_OutVoltage(voltage);
        while(1){
                while(1)
        {

                delay_ms(1000);

                if (voltage<3.3)
                {voltage+=0.1;}
                else
                {voltage=0;}
                //voltage=3.3;
                DAC1_OutVoltage(voltage);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printf("DAC输入的数字为:%d",(uint16_t)(voltage*4095/3.3));
                printf("DAC输出电压为:%.3f\n",voltage);
        }
        }
}

楼主:
比赛总结:
熟悉stm32各个引脚的初始化,会各个模块的各种逻辑使用

网友A:
可使用PCTOLCD生成需要的点阵

网友B(2024-09-11):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C: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D: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E: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F: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G: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H: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I: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J: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K: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