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307的PWM捕获频率最高能到多少?

楼主(2023-08-26):
没看到有提及这个信息啊

网友A:
307主频144MHz,定时器的采集频率可以设定到144MHz; 正常情况下采样频率往往比信号的实际频率要高出5到10倍以上,所以采集14MHz左右的信号问题不大,但是再往上的话,对精度就有一定的影响了,如果你能接受捕获更高频率时的误差,也可以捕获更高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