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启动代码详细说明

楼主(2023-08-26):
1。标号
IDATALEN    EQU    80H    ;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这里IDATALEN只是一个标号而已,和idata不是一回事!你要是愿意,这段程序里的
IDATALEN你完全可以改成dog呀,pig呀,playboy呀这些标号(其实我的理想是过猪一
样的生活,不愁吃喝,无忧无虑,可惜做不到),上面的这一句是说程序里面凡是用
到IDATALEN的地方其实就是可以看成是80H这个数,你用80H去代替IDATALEN是完全对
的。
之所以取IDATALEN这么个名字,只是为了好记,表明和idata有一点点关系,不至于你
的程序长了,假使你本来是用了playboy作为标号的,写到后来你就会忘了playboy到
底是什么含义了。idata的范围是0~FFH。如果你想改成FFH,完全可以。
2。清零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关于这一段,很明显是在清零,如果上面idatalen=80H,那么是对0~7FH清零;如果
你的程序是改写成:
IDATALEN    EQU    0100H    ;
就是对0~FFH清零。
还要注意的是那条IF语句,下面再谈。
二、如何按你意愿加载这段程序
一般考虑到这个往往是你的设计中要区分上电复位和程序复位。有时候当程序复位时
你不**一些内存单元被清零了,那么你不对startup.a51作点修改,就不行了。
默认是自动加载这段startup.a51的。
所以你要这样做:
把lib目录下的原始startup.a51文件拷到你的项目所在目录下,再把你项目目录下的
这个startup.a51加入到你的项目中(在keil的集成环境中,**你对这个是知道如何
做的),然后对这个startup.a51加以修改。
比如改成:
IDATALEN    EQU    00H    ;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然后编译链接。这样你的程序中就不会包含对idata清零的内码了。
为什么?上面提到的IF语句的作用呀!当定义IDATALEN=0时,清零代码被跳过!
------------------------------------------------------------------------------------------------------------------------------------------
Startup.a51的中文说明
;------------------------------------------------------------------------------
; STARTUP.A51:   用户上电初始化程序
;------------------------------------------------------------------------------
;
;   用户定义需上电初始化的内存空间
;
;   使用以下EQU命令可定义在CPU复位时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内存空间
;
;;      ; IDATA 存储器的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总是0.;
IDATALEN  EQU  8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IDATA存储器空间的字节数
;
XDATASTART  EQU   0H    ; XDATA存储器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
XDATALEN  EQU   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XDATA存储器的空间字节数.
;
PDATASTART  EQU   0H    ; PDATA存储器的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
PDATALEN  EQU   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PDATA存储器的空间字节数.
;
;   注意:   IDATA 存储器的空间在物理上包括了8051单片机的DATA和BIT存储器空间.
;           听 说 至少要保证与C51编译器运行库有关的存储器的空间进行0初始化 不知是否
;------------------------------------------------------------------------------
;
;   再入函数模拟初始化
;
;   以下用EQU指令定义了再入函数模拟堆栈指针的初始化
;
;   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
IBPSTACK  EQU   0    ; 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IBPSTACKTOP  EQU   0FFH+1   ;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XBPSTACK  EQU   0    ;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XBPSTACKTOP  EQU   0FFFFH+1;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PBPSTACK  EQU   0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PBPSTACKTOP  EQU   0FFFFH+1;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
;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64K字节XDATA存储器空间的分页定义
;
;   以下用EQU指令定义PDATA类型变量在XDATA存储器空间的页地址
;   使用EQU指令定义PFAGE时必须与L51连接定位器PDATA指令的控制参数一致
;
PPAGEENABLE  EQU   0    ; 使用PDATA类型变量时将其设置成1.
PPAGE     EQU   0    ; 定义页号.
;
;------------------------------------------------------------------------------
      NAME   ?C_STARTUP; 模块名为 ?C_STAUTUP
?C_C51STARTUP   SEGMENT   CODE      ; 代码
?STACK      SEGMENT   IDATA     ; 堆栈
      RSEG   ?STACK      ; 堆栈
     DS    1
      EXTRNEXTRN CODE  ((?C_START))   ; 程序开始地址
      PUBLIC   ?C_STARTUP
      CSEG   AT   0x8000  ;  定义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用MON51仿真器时可能有用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RSEG   ?C_C51STARTUP
STARTUP1::
;
; 初始化串口
      MOV     SCON,#40H
      MOV   TMOD,#20H
      MOV   TH1,#0fdH
     SETB   TR1
     CLR   TI
;   单片机上电I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IDATA 可以注销IF到IFEDN之间的话句
;   或者修改IDTALEN的长度 为了具有掉电保护功能 不知IDTALEN多长为好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
;   单片机上电X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XDATA 可以注销IF到IFEDN之间的话句
;   或者修改XDATALEN的长度
IF XDATALEN <> 0
      MOV   DPTR,#XDATASTART
      MOV   R7,#LOW   ((XDATALEN)
  IF  (LOW   (XDATALEN) <> 0
      MOV   R6,#(HIGH   (XDATALEN) +1
   ELSE
      MOV    R6,,#HIGH ((XDATALEN)
   ENDIF
      CLR    A
XDATALOOP: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XDATALOOP
      DJNZ   R6,XDATALOOP
ENDIF
;
;   送PDATA存储器页面高位地址
IF PAGEENABLE <> 0
      MOV   P2,#PPAGE
ENDIF
;
;   单片机上电P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XDATA 可以注销IF到IFEDN之间的话句
;   或者修改PDATALEN的长度
IF PDATALEN <> 0
      MOV   R0,#PDATASTART
      MOV   R7,#LOW   (PDATALEN)
      CLR    A
PDATALOOP:   MOVX   @R0,A
      INC    R0
      DJNZ   R7,PDATALOOP
ENDIF
;
;   设置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IBPSTACK <> 0
EXTRN DATA   (?C_IBP)
      MOV   ?C_IBP,#LOW IBPSTACKTOP
ENDIF
;
;   设置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XBPSTACK <> 0
EXTRN DATA   (?C_XBP)
      MOV   ?C_XBP,#HIGH XBPSTACKTOP
      MOV   ?C_XBP+1,#LOW XBPSTACKTOP
ENDIF
;
;   设置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PBPSTACK <> 0
EXTRN DATA   (C_PBP)
      MOV   ?C_PBP,#LOW PBPSTACKTOP
ENDIF
;
;   设置堆栈的起始地址
      MOV   SP,#?STACK-1   ; 例如 MOV   SP,#4FH;
;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 如果你的程序使用了Mode 4 程序分组技术 请启动下面的程序,不会吧你的程序超过64K 利害
; EXTRN CODE (?B_SWITCH0)
;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                 程序从第一组bank 0 块开始执行
; 跳转到用户程序MAIN函数
      LJMP   ?C_START
     END
      ;lINSHENGFENG
----------------------------------------------------------------------------------------------------------------------让我们先来看看STARTUP.A51文件(默认设置)吧!根据源文件中的说明文字,我们很容易分析出STARTUP.A51文件的工作方式和作用!让我们把它先汉化一下看看!
$NOMOD51      ;Ax51宏汇编器控制命令:禁止预定义的8051
;------------------------------------------------------------------------------
;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C51 Compiler package
; Copyright (c) 1988-2002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
; STARTUP.A51: This code is executed after processor reset.
; STARTUP.A51: STARTUP.A51文件所生成的代码将在单片机复位后被执行!
; To translate this file use A51 with the following invocation:
;   将按照下面的命令行语句调用A51编译器进行编译产生目标文件
;    A51 STARTUP.A51
;
; To link the modified STARTUP.OBJ file to your application use the following
; BL51 invocation:
;   将按照下面的命令行语句调用BL51连接器把STARTUP.OBJ定位连接到您的程序代码中
;    BL51 , STARTUP.OBJ
;
;------------------------------------------------------------------------------
;
; User-defined Power-On Initialization of Memory
; 自定义上电后需要初始化的储存区域
; With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the initialization of memory
; at processor reset can be defined:
; 使用下列EQU伪指令定义初始化的存储区域 在单片机复位后定义生效

;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IDATA memory is always 0
IDATALEN           EQU    80H    ;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 IDATA(间接寻址区)其起始地址固定为0;IDATALEN用于指定需要初始化的IDATA区长度(以字节为单位)*
XDATASTART     EQU    0H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XDATA memory
XDATALEN          EQU     0H     ; the length of XDATA memory in bytes.
;XDATA (外部直接寻址区) XDATASTART用于指定需要初始化的XDATA区起始地址
;XDATALEN 用于指定需要初始化的XDATA区长度(以字节为单位)*

PDATASTART     EQU    0H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PDATA memory
PDATALEN          EQU    0H     ; the length of PDATA memory in bytes.
;PDATA(页寻址区) PDATASTART用于指定需要初始化的PDATA区起始地址
;PDATALEN用于指定需要初始化的;PDATA区长度(以字节为单位)*

; Notes: The IDATA space overlaps physically the DATA and BIT areas of the
;           8051 CPU. At minimum the memory space occupied from the C51
;          run-time routines must be set to zero.
;注释:8051中 IDATA 区物理上已经包括了DATA区(直接寻址区)以及 BIT区 (位寻址
            区)。C51(库)占用了 最小化内存空间,运行时程序需要把它设为0
;------------------------------------------------------------------------------
;
; Reentrant Stack Initilization
; 重入堆栈初始化

;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define the stack pointer for reentrant
; functions and initialized it:
; 下面的EQU语句定义重入函数的堆栈指针并初始化它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SMALL model.
; SMALL模式下的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small reentrant is used.
;如果再SMALL模式下使用重入则设为1
IBPSTACKTOP    EQU    0FFH+1 ;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设置堆栈顶最高位置+1
;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LARGE model.
; LARGE模式下的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X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large reentrant is used.
;如果再LARGE模式下使用重入则设为1
XBPSTACKTOP    EQU    0FFFFH+1;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设置堆栈顶最高位置+1
;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COMPACT model.
; COMPACT模式下的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P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compact reentrant is used.
;如果再COMPACT模式下使用重入则设为1
PBPSTACKTOP    EQU    0FFFFH+1;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设置堆栈顶最高位置+1
;
;------------------------------------------------------------------------------
;
; Page Definition for Using the Compact Model with 64 KByte xdata RAM
; 使用COMPACT模式时为64KB的XDATA RAM定义页

;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define the xdata page used for pdata
; variables. The EQU PPAGE must conform with the PPAGE control used
; in the linker invocation.
; 下面的EQU语句定义PDATA变量的使用了XDATA页

PPAGEENABLE    EQU    0      ; set to 1 if pdata object are used.
;如果使用PDATA页则设为1
;
PPAGE          EQU    0      ; define PPAGE number.
;定义页号
;
PPAGE_SFR      DATA   0A0H    ; SFR that supplies uppermost address byte
;SFR的最高地址字节
; (most 8051 variants use P2 as uppermost address byte)
; (大多数8051变量要用P2的最高地址字节)

;------------------------------------------------------------------------------
; Standard SFR Symbols
; 标准SFR符号
ACC    DATA   0E0H
B         DATA   0F0H
SP     DATA   81H
DPL    DATA   82H
DPH    DATA   83H
                              NAME   ?C_STARTUP

?C_C51STARTUP  SEGMENT   CODE
?STACK                 SEGMENT   IDATA
                              RSEG   ?STACK
                               DS     1
                              EXTRN CODE (?C_START)
;外部代码(这个标号将代表用户程序的启始地址)
                              PUBLIC ?C_STARTUP
;给外部使用的符号
                               CSEG   AT     0
;在code段的0地址处放以下代码(使用AT指令进行绝对地址的定位)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RSEG   ?C_C51STARTUP
STARTUP1:
IF IDATALEN <> 0
;如果长度大于1则初始化IDATA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IF XDATALEN <> 0
;如果长度大于1则初始化XDATA
               MOV    DPTR,#XDATASTART
               MOV    R7,#LOW (XDATALEN)

IF (LOW (XDATALEN)) <> 0
;预置初始化时的外循环次数到R6
               MOV    R6,#(HIGH (XDATALEN)) +1
ELSE
               MOV    R6,#HIGH (XDATALEN)
ENDIF
               CLR    A
XDATALOOP: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XDATALOOP
               DJNZ   R6,XDATALOOP
ENDIF
IF PPAGEENABLE <> 0
               MOV    PPAGE_SFR,#PPAGE
ENDIF
IF PDATALEN <> 0
;如果长度大于1则初始化PDATA
               MOV    R0,#LOW (PDATASTART)
               MOV    R7,#LOW (PDATALEN)
               CLR    A
PDATALOOP:     MOVX   @R0,A
               INC    R0
               DJNZ   R7,PDATALOOP
ENDIF
IF IBPSTACK <> 0
;SMALL模式下使用重入函数时要设置的堆栈
EXTRN DATA (?C_IBP)
               MOV    ?C_IBP,#LOW IBPSTACKTOP
ENDIF
IF XBPSTACK <> 0
;COMPACT模式下使用重入函数时要设置的堆栈
EXTRN DATA (?C_XBP)
               MOV    ?C_XBP,#HIGH XBPSTACKTOP
               MOV    ?C_XBP+1,#LOW XBPSTACKTOP
ENDIF
IF PBPSTACK <> 0
;LARGE模式下使用重入函数时要设置的堆栈
EXTRN DATA (?C_PBP)
               MOV    ?C_PBP,#LOW PBPSTACKTOP
ENDIF
               MOV    SP,#?STACK-1
;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 如果你的程序使用了Mode 4 程序分组技术(BANKING)请启用下面的程序代码
; EXTRN CODE (?B_SWITCH0)
;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