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基于DS18B20的多点测温方案

楼主(2023-08-27):
(图片)

网友A:
DS18B20是一种数字温度传感器,可以用于测量温度并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

网友B:
多点测温方案可以用于同时监测多个位置的温度,并且适用于各种温度监测应用,例如室内温度监测、温室控制、电子设备散热监测等

网友C:
通过数字总线输出温度数据,这使得多个传感器可以通过同一总线连接到一个控制器,从而实现多点测温。

网友D:
连接多个DS18B20传感器到同一个数字总线上。每个传感器需要分配一个唯一的64位ROM地址,以便区分它们。

网友E:
DS18B20传感器在单总线上进行通信,可以通过一条数据线连接多个传感器,但每个传感器都需要有唯一的64位ROM代码以进行地址识别。

网友F:
DS18B20多点测温方案的优点是可以同时测量多个温度,并且可以提高测量的精度。

网友G:
基于DS18B20的多点测温方案是一种使用多个DS18B20传感器来测量多个温度的方案。

网友H:
通过循环遍历每个传感器,依次读取其温度数据。
可以使用唯一的64位ROM代码来区分不同的传感器,并将其与相应的温度值关联。

网友I:
一个获取多点温度的keil工程,这里需要发送匹配64位序列号,然后获取温度即可。

网友J:
基于DS18B20的多点测温方案是一种通过单总线技术实现多个DS18B20温度传感器与单片机通信的方案。

楼主:
DS18B20的多点测温方案是一种灵活、精确且经济高效的温度监测解决方案,适用于各种应用场景

网友K:
编写程序来初始化总线、搜索和识别连接的DS18B20传感器,并为每个传感器分配一个唯一的地址。

网友L:
多个DS18B20温度传感器:选择适量的DS18B20温度传感器,每个传感器都有唯一的64位ROM代码。
单总线接口电路:使用支持单总线通信的电路,如微控制器的GPIO引脚或专用的单总线驱动芯片,例如DS2482-100。

网友M:
由于每个传感器都有独特的ID号,因此可以轻松地识别和处理每个传感器所测量的温度。

网友N:
可以实现对多个温度点的实时监测和控制,具有精度高、可靠性好、易于扩展等优点。

网友O:
现在还有用DS18B20来测温的吗?

网友F:
每个DS18B20传感器都有一个唯一的ID号,可以通过编程来选择需要测量的温度。当传感器检测到温度变化时,它会将温度变化转换为数字信号,并将其发送到数据采集器。数据采集器可以将这些数字信号转换为温度值,并将其显示在显示屏上。

网友P:
对于多个DS18B20,可以并联在唯一的一根单线上,实现多点测温。这里提供一种获取DS18B20序列号的keil工程示例,用于获取需要连接的DS18B20器件的序列号。

网友Q:
可以在不同的位置部署DS18B20传感器,以监测多个温度点。